MOS漏电流问题

楼主:
是不是VDS小于24V,就没有漏电流或者小于1UA

网友A(2022-08-01):
先搞清MOS管的工作原理,就能看明白了。

网友B:
这里强调的是VGS=0,小于1uA。
VDS=24V,只是测试时的辅助条件。
又温度升以55度了,就不保证<1uA了,而只保证<5uA了。

不过,如是VDS小于24V,在保证VGS=0的前提下,你的猜想的<1uA,我认同。但不认同=0。

网友C:
漏电流理论上会一直存在,大小而已!VDS小(其它条件一样),漏电流也会小一些!

网友D:
最大1uA应该是25度C的,随着温度升高,漏电流会增大。一般电压低一些,漏电流也会小一些。

网友E:
一样漏的,这么小的电流,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