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单片机回调函数的使用

楼主:
哪位大佬知道这个回调函数怎么用?能不能举例一个代码?

网友A(2022-07-31):
回调函数中断函数会自己调用。。。库越高级,使用越简单,但是学习却越难。。

网友B:
可能是本人文化水平有点低,百度了一下,也还是没有能理解这回调函数
我有3本关于STM32方面的教材,但没有一本是有讲到回调函数的
所以,我就觉得,也许这回调函数功能很好很方便
但它肯定不是STM32必须要学会的东西
自己结合代码,应该是能理解它的使用的

网友C:
试着回答楼主的问题,但我也没用过,也就没有例子。
回调函数,即在一个函数中运用函数指针调用另一个函数。在系统库中,就是库函数定义了一个标准的函数模板(参数数量及类型),之后允许用户自己编写这个函数的具体功能,而库函数则通过函数名也就是函数指针调用用户的函数来实现这些功能,这就属于回调函数。
在STM的标准库中,是不需要使用回调函数的。但在HAL库中,则回调函数是常用的概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本人文化水平有点低,百度了一下,也还是没有能理解这回调函数
我有3本关于STM32方面的教材,但没有一 ...

根据软件,高内聚、低耦合的概念,需要用到回调函数。一个程序好不好,这个很关键。只是我还没有搞懂要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