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tc8h单片机RTC精度问题

楼主:
内部32k时钟源走时误差大吗?

网友A(2022-07-30):
所谓误差"大",就要看你对大的定义是什么了,都是32.768KHZ的时钟,跟STM的RTC,或者是DS1302都是一样的,这个时钟精度决定了误差

网友B:
内部的误差很大,建议外接,能达到差不多ds1302水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所谓误差"大",就要看你对大的定义是什么了,都是32.768KHZ的时钟,跟STM的RTC,或者是DS1302都是一样的,这个时 ...

也就是这个RTC功能不可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内部的误差很大,建议外接,能达到差不多ds1302水准。

也就是这个RTC功能不可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也就是这个RTC功能不可靠

当成时分秒来看的时钟当然不可靠,但是也有很多要求记录停机时间又不需要那么精确的应用,内部RTC依然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也就是这个RTC功能不可靠

你要是想用来做钟表看时间,那肯定就是跟DS1302一个样的
没有必要为了提高精度做什么无用功了,直接换一个RX8025T或者是DS3231这种有晶振补偿而且出厂时已经调试好的芯片,两年之内误差不会超过1分钟
但用作其它功能,是没有问题的,几个小时以内的计时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F:
STC的RTC还是很好用的,一般建议使用外部32768HZ晶振,睡眠后RTC继续运行,电流在3uA左右,只要调整得好,误差还是比较小的。

网友G(2022-12-16):
各位大侠 STC8的内部RTC 没有单独供电脚,怎么判断才能进入低功耗啊

网友H:
要看你的应用,如果你要做时钟,别说内部时钟,外置晶振都很难保证精度,需要温度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