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0mS主循环,按键和蜂鸣器如何处理?

楼主(2022-07-30):
请问大佬,如果主循环以10mS的基础时钟运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1:按键使用中断触发是如何消抖的? 2:蜂鸣器是如何连续发声1秒的?是否有好的示例可以参考?

网友A:
按键使用中断触发是硬件消抖,有源蜂鸣器是计时1秒执行

网友B:
1:按键使用中断触发是如何消抖的?
方案很多,与【主循环以10mS的基础时钟运行】没有矛盾。
举例:每N毫秒(例5ms,你用10ms也行)检测一次按键,M次(6次,你用3次也行)检测得到的开关状态一致,就判断开关稳定了。
2:蜂鸣器是如何连续发声1秒的?
它的开关变化,只是瞬间的事,只与你需要对它作业的瞬间操作即可,更何况音响多个少个10ms,人是听不出来的。

网友C:
节拍计数,符合条件停止。
KeySign ++;
if(KeySign>=2)
{
   KeySign = 0;
  //执行案件操作
}

Buz = 1;
BuzSign ++;
if(BuzSign>=100)
{
   BuzSign = 0;
   Buz = 0;
}

网友D:
先假设你用C51

void main()
{
        while(1)
        {
                if(Flag10ms)
                {
                        static unit8_t Delay_XD = 0;
                        static unit8_t Delay_Beep = 0;
                        Flag10ms = 0;
                        if(!Key)//有键按下,低电平
                        {
                                if(Delay_XD<0xFF)Delay_XD++;
                                if(Delay_XD==2)
                                {
                                        Delay_Beep = 100;
                                }
                        }else{
                                Delay_XD = 0;
                        }
                        if(Delay_Beep)
                        {
                                Beep = 0;//低电平启动蜂鸣器输出
                                Delay_Beep--;
                        }else
                        {
                                Beep = 1;//高电平停止蜂鸣器输出
                        }
                }
        }
}

网友E:
定时器中断定时,产生一个时间标志,在主程序中判断调用

网友F:
按键消抖可以用CPU去执行别的代码在回头执行按键,例如1ms蜂鸣器

网友G:
可以多次检测,例如20ms内检测若干次,若结果稳定了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