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验证下时钟原理图有问题吗?

楼主(2022-07-30):
32.768k晶振是用作内部RTC测试用的
SSD1306使用spi接口
锂电池自带过充过放保护,SSD1306是支持5V电压的
原理图中有哪些不足或建议可以提下

网友A:
没认真看,也看不出什么问题
倒是有几个建议
OLED可以用IIC控制,反正时钟也是用IIC控制的,IO好控制,线路好画,程序也好写
4个按键而已,其实可以用接地的方式,写程序的时候好处理,没必要用扫描键盘
感觉32.768晶振没什么用
DS3231可以画一个SOP16和SOP8共用的封装,两个封装的引脚是一样的,但SOP16封装的价格要少好几个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认真看,也看不出什么问题
倒是有几个建议
OLED可以用IIC控制,反正时钟也是用IIC控制的,IO好控制,线路好 ...

按键要带睡眠恢复功能
已经把32k的晶振去了
oled用IIC但是不错的建议

网友B:
DS3231的中断输出端接在MCU的RXD引脚上,会不会影响代码的烧写呢?
建议使用INT2或者INT3的引脚,被使用引脚使用P10代替。
BEEP 建议使用PNP三极管驱动,使用NPN时开机会听到BEEP有动静。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3231的中断输出端接在MCU的RXD引脚上,会不会影响代码的烧写呢?
建议使用INT2或者INT3的引脚,被使用引 ...

RXD引脚不影响
蜂鸣器是无源的,单片机上电默认电平是高阻,所以蜂鸣器是没有影响的
刚查了下PNP三极管要比NPN便宜,所以我这用S8550三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键要带睡眠恢复功能
已经把32k的晶振去了
oled用IIC但是不错的建议

唤醒就用外部中断呀,按键扫描总比if(!KEY1)复杂点吧,但如果你已经有现成的,那就另说了

网友C:
扫了一眼,感觉不合理的地方估计较多,就不细看了。
说两处不合理吧(也不能算错):
1、BUZ加个电阻吧,不要让高电平直接被三极管的基极拉下地。
2、四个按键,用四个引脚,按键的另一端(非IO口端)直接下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扫了一眼,感觉不合理的地方估计较多,就不细看了。
说两处不合理吧(也不能算错):
1、BUZ加个电阻吧, ...

三极管已经换成PNP型的了
每个按键要带掉电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扫了一眼,感觉不合理的地方估计较多,就不细看了。
说两处不合理吧(也不能算错):
1、BUZ加个电阻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唤醒就用外部中断呀,按键扫描总比if(!KEY1)复杂点吧,但如果你已经有现成的,那就另说了

就是用的外部中断

网友C:
改了个三极管型,当P5.4输出0时,还是让IO口直接通过三极管的BE极对地了。
这时即使用P5.4输出0,但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必为VCC-0.7(5V-0.7=4.3V)。
想想IO在输出0时,被外界强制拉同到1,有何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