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一路DDS信号分成完全相同的两路,请教大家有什么方案?

楼主(2022-07-30):
     如题,我有一个DDS的信号,频率大约在2M-10MHz,幅值大约是0.5V,想把它分成完全相同的两路,一路用来做激励源,另一路作为参考信号进入鉴相器。请教一下高手们,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或者模块是专门做这个的呢?

网友A:
直接一根线,送往两个输入端,信号肯定是完全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一根线,送往两个输入端,信号肯定是完全一样的。

和啊莫非是我想复杂了,对这块不熟悉,以为需要专用的电路或器件才能实现。

网友B:
如果负载比较重,可以用一个Ft大于等于100MHz的运放缓冲下,一路或分开两路均可。

网友C:
看你需求,参数要求不高的话,直接并接就行,参数要求高的话可以使用功分器

网友D:
用运放做跟随器电路引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