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器的虚断点电压不为0,如何解决?

楼主(2022-07-30):
最近复现一个电路,按照虚断原则,A点的电压应该为0对吧?但是实测的时候发现在1点的电压不为0了,而是根据B点电压的增大而增大(当B点电压较小的时候,会出现A点电压约为0的情况)。
想问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是否正常,谢谢各位。

网友A:
你还是先学会画原理图吧,J4如果是个插座什么都没接这个图纸根本就不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先学会画原理图吧,J4如果是个插座什么都没接这个图纸根本就不成立。

我在一楼里再加个图吧,和这个是类似的,唯一的不同就是控制源级电压的部分用电压跟随器代替了,也是文档里看到的,中间的场效应管和mosfet类似,但是阈值电压是可变的,叫做离子敏场效应管,栅极部分用其他材料代替了,溶液不同的时候,阈值电压就不一样。当固定源漏电压不变的时候,接入不同的溶液时,能利用和电容并联的那个运放去调整栅极一端的电压,从而保证漏电流、源一漏电压恒定”。
这个电路的目的就是调节源漏电压到合适点之后,通过场效应管接入不同溶液,从而得到变化的栅端电压。但是我在调节的时候碰到的一些现象非常不解,的确也是我学识浅薄,无以解释那些现象的原因,所以才想来请教。

网友B:
很多人在学习运放的时候,都只记住了【虚断】、【虚地】的概念。
但是却忘记了:【虚断】、【虚地】的成立是在个前提的!!!或许是老师在讲课时疏忽了这一点。
想想三极管放大电路为何不提【虚断】呢?而到了运放就有了【虚断】呢?

网友C:
你将C1换成1k电阻才可以使A点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