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编译能通过能下载,就是不能达到预期啊?

楼主:
预期就是:接受01 01 01 01 01 01

CODE哪里有问题

CODE哪里有问题

网友A(2022-07-31):
肯定会出问题的呀,一帧数据没有发送完就送另一帧数据,数据会丢失的。最好还是老老实实的按正常形式编程:SBUF=0x01;while(TI==0);TI=0;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B:
只发送1个也接受不到

网友B(2023-07-23):
要设置1T或12T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