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60安四线漏保,每隔1秒钟左右 “兹——”响一下如何处理

楼主(2022-07-31):
今天上午单位车间四线漏保跳闸,也没检查出什么原因,合闸后用电也正常。但听到漏保每隔1秒钟左右 “兹——”响一下 以前这个漏保是不响的,而且上级漏保也不响。我测电流A是70安,B是70安,C是70安每隔1秒左右 瞬间跳到100安 再回到70安。 每跳一次漏保就响一次我想问一下。1,这种情况下漏保异响是不是质量问题。是否需要更换

                    2,这种情况会不会导致跳闸,或者有什么隐患。

因为前些日子,我修过一次单相c32空开。上桩头零线烧糊了,检查电流5安,然后瞬间跳到10安 而且伴随着接触不良时的那种声音,螺丝再三拎紧声音依然存在。

网友A:
保修问题问商家。猜测是不是电磁脱扣线圈想,毕竟电路板上电容都响过

网友B:
如果有漏电保护,你的三相电流应该平衡才对。如果只有C相电流 突变。应该是线路有问题了。

网友C:
要查C 70安每隔1秒左右 瞬间跳到100安 再回到70安 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查C 70安每隔1秒左右 瞬间跳到100安 再回到70安 原因。

因为是车间的总闸,所以下面又很多负载,具体是什么设备我没去查,因为下面正常操作。而且负载也在漏保承载范围。具体设备我估计是两台超声波切割机,用的单相电。

网友D:
1秒一次,不是很好检查是哪个负载引起的吗?如果真的是负载变化大引起的声音,就不用担忧了,极短时间负载骤变,是会引起开关、线路等发出声音的,不会引起开关误跳闸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是车间的总闸,所以下面又很多负载,具体是什么设备我没去查,因为下面正常操作。而且负载也在漏保承 ...

如果是正常单相设备用电造成,就不用理会。

网友E:
我猜其中有一组触点接触不良引起的打火声音。猜的别当真

网友F:
因为以前没有这种情况,应该是后级设备有问题了,应该不难查找。

网友G:
换吧,不必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