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语音识别分类垃圾桶代码

楼主(2022-07-31):
有干、湿、有害、可回收四个分类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sys.h"

u8 Target1=0;//舵机控制时间
u8 Target2=0;
u8 Target3=0;
u8 Target4=0;

u8 Open_Time=0;//开垃圾桶单位时间
u8 WakeUp_Flag=0;//唤醒标志位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参数为向量表的偏移地址
  delay_init();

        gpio_Init();
        MP3_Init();//初始化MP3语音播报模块
        Voice_Init(); //初始化语音识别模块
        SysTick_Init();//初始化多功能定时器
        PWM_Init();//初始化PWM

  YHGUI_Config();
  YHGUI_DispString(0,0,"厨余垃圾",16,1);
        YHGUI_DispString(0,16,"其它垃圾",16,1);
  YHGUI_DispString(0,32,"有害垃圾",16,1);
  YHGUI_DispString(0,48,"可回收物",16,1);

        while(1)
        {
                if((Infrared1 == 0)||(Infrared2 == 0)||(Infrared3 == 0)||(Infrared4 == 0))
                {
                        delay_ms(1);
                        if((Infrared1 == 0)||(Infrared2 == 0)||(Infrared3 == 0)||(Infrared4 == 0))
                        {
                                        if(Infrared1 == 0)
                                        {
                                                BEEP = 1;
                                                YHGUI_DispString(106,0,"满",16,1);
                                        }
                                        else
                                        {
                                                YHGUI_DispString(106,0,"  ",16,1);
                                        }

                                        if(Infrared2 == 0)
                                        {
                                                BEEP = 1;
                                                YHGUI_DispString(106,16,"满",16,1);
                                        }
                                        else
                                        {
                                                YHGUI_DispString(106,16,"  ",16,1);
                                        }

                                        if(Infrared3 == 0)
                                        {
                                                BEEP = 1;
                                                YHGUI_DispString(106,32,"满",16,1);
                                        }
                                        else
                                        {
                                                YHGUI_DispString(106,32,"  ",16,1);
                                        }

                                        if(Infrared4 == 0)
                                        {
                                                BEEP = 1;
                                                YHGUI_DispString(106,48,"满",16,1);
                                        }
                                        else
                                        {
                                                YHGUI_DispString(106,48,"  ",16,1);
                                        }
                        }
                }
                else
                {
                        BEEP = 0;

                }
                if(Voice_RX_STA == 1)//收到语音指令
                {
                        if(MP3_State() == 0)
                        {
                                if(Voice_RX_CMD==49 || Voice_RX_CMD==50)//唤醒
                                {
                                        WakeUp_Flag = 1;//唤醒词标志位置位
                                        MP3_Star(5);
                                }
                                else if(WakeUp_Flag == 1)
                                {

                                        if(Voice_RX_CMD%4 == 1)//厨余垃圾
                                        {
                                                MP3_Star(1);
                                                Target1 = 1;
                                        }
                                        else if(Voice_RX_CMD%4 == 2)//其他垃圾
                                        {
                                                MP3_Star(2);
                                                Target2 = 1;
                                        }
                                        else if(Voice_RX_CMD%4 == 3)//有害垃圾
                                        {
                                                MP3_Star(3);
                                                Target3 = 1;
                                        }
                                        else//可回收物
                                        {
                                                MP3_Star(4);
                                                Target4 = 1;
                                        }
                                }
                        }
                        Voice_RX_STA = 0;
                }

                if(SysTick_JumpEdge(&Open_Time, &SysTickBit.Time1s)==1)//开垃圾桶单位时间到
                {
                  if(Target1 != 0)//厨余垃圾桶打开
                        {

                                YHGUI_DispString(0,0,"厨余垃圾 开启",16,1);

                          Target1++;
                                TIM_SetCompare1(TIM4,1000);//打开
                                if(Target1>6)
                                {
                                        TIM_SetCompare1(TIM4,400);//时间到关闭
                                  Target1 = 0;
                                        YHGUI_DispString(0,0,"厨余垃圾     ",16,1);
                                }
                        }
                        if(Target2 != 0)//其他垃圾桶打开
                        {

                                YHGUI_DispString(0,16,"其它垃圾 开启",16,1);

                                Target2++;
                                TIM_SetCompare2(TIM4,1000);//打开
                                if(Target2>6)
                                {
                                        TIM_SetCompare2(TIM4,400);//时间到关闭
                                        Target2 = 0;
                                        YHGUI_DispString(0,16,"其它垃圾     ",16,1);
                                }
                        }
                        if(Target3 != 0)//有害垃圾桶打开
                        {

                                YHGUI_DispString(0,32,"有害垃圾 开启",16,1);

                                Target3++;
                                TIM_SetCompare3(TIM4,1000);//打开
                                if(Target3>6)
                                {
                                        TIM_SetCompare3(TIM4,400);//时间到关闭
                                        Target3 = 0;
                                        YHGUI_DispString(0,32,"有害垃圾     ",16,1);
                                }
                        }
                        if(Target4 != 0)//可回收物桶打开
                        {

                                YHGUI_DispString(0,48,"可回收物 开启",16,1);

                                Target4++;
                                TIM_SetCompare4(TIM4,1000);//打开
                                if(Target4>6)
                                {
                                        TIM_SetCompare4(TIM4,400);//时间到关闭
                                        Target4 = 0;
                                        YHGUI_DispString(0,48,"可回收物     ",16,1);
                                }
                        }
                }

        }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
语音识别,不需要专门的芯片吗?光用stm32能实现语音识别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语音识别,不需要专门的芯片吗?光用stm32能实现语音识别嘛。

有啊,如图AD上的语音识别,买识别模块的时候店家会附送源代码,改改关键词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语音识别,不需要专门的芯片吗?光用stm32能实现语音识别嘛。

我是用LD3320,核心是STC11的那个模块

网友B(2022-11-10):
引用 楼主:
有啊,如图AD上的语音识别,买识别模块的时候店家会附送源代码,改改关键词就好

你好,ld3320具体改什么。还是说改改识别的拼音,然后烧入stc11,连接stm32就可以使用吗

网友C:
STM32是可以做简单的语音识别的,DTW+傅立叶算法处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