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单片机串口发送数据显示乱码问题

楼主(2022-07-31):
使用stm32c8t6最小系统板,连接外部时钟模块,读取外部时钟模块的时间数据(16进制数据),将得到的时间数据从串口发回到串口助手,但是在串口助手上16进制显示正常,非16进制显示就是框框,如图,代码如下,怎样显示正常的时间
         if(inquiries_mewtime_STA!=0)//发送时间问询指令
                {
                        second=Read1307(0x00);//问询秒时间指令
                        minute=Read1307(0x01);//问询分时间指令
                        hour=Read1307(0x02);
                        week=Read1307(0x03);
                        day=Read1307(0x04);
                        month=Read1307(0x05);
                        year=Read1307(0x06);
                        UART1SendByte(year);UART1SendByte(month);UART1SendByte(day);//发送时间指令
                        UART1SendByte(hour);UART1SendByte(minute);UART1SendByte(second);//发送时间指令
                        delay_ms(1000);
                        inquiries_mewtime_STA = 0;//发送时间问询指令复位
                }

其中的UART1SendByte如下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void UART1SendByte(unsigned char SendData)
{
    USART_SendData(USART1,SendDat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

网友A:
如果只是串口通讯
ASCII用sprintf函数简单char   k[12];//数组长度自己根据要显示多少位调整
unsigned char a,i=0;
sprintf(k,"%d",dat);
for(a=0;k[a]!='\0';a++)
        {
                UART1SendByte(Page,Start_SEG,k[a]); //发送一个字节
        }

网友B:
你又没有转换成ASCII码,当然是16进制显示正常,ASCII码是乱码了。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波特率的问题啊

网友D:
像楼上说的的,转一下
<div class="blockcode"><blockquote>UART1SendByte(year / 10 + '0');
UART1SendByte(year% 10 + '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又没有转换成ASCII码,当然是16进制显示正常,ASCII码是乱码了。

怎么转换成asii码请问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么转换成asii码请问

见过的串口助手,都有得设置接收格式是HEX还是ASCII:

另外:数值转成ASCII对照一下ASCII表,然后对应加一下偏移即可。或者用打印,就不用转了。

网友F:
数值转ASCLL码,最简单的方式是用sprintf函数

网友G:
还有一种可能是TTL的参考电平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