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弄之后依然限制2k
关闭

楼主(2022-07-31):
keil5破解之后依然限制2k

网友A:
你给的截图没有说 限制2k 。

楼主:
他编译显示这一栏不显示错误跟警告,然后hex文件限制2k,求怎么回事

网友B:
你的代码长度是571,距离2048还远着咧,怎么可能是2k限制?你还是把你的电路图贴出来出错信息贴出来吧。

楼主:
找到了,两个主函数的问题,他也不报错真不容易

网友C:
给你个建议:能截图的截图,像Build Output这样的部分,能复制的复制。用手机拍电脑屏幕的照片真的很不容易看。。。,内容还不齐。。。

网友D:
已经注册成功了的,到2032年,不会再有2K限制。

网友E:
这报的是别的错误

网友F:
你截图的正常阿

网友G:
看你使用的是什么,处理好对应的编译器

网友H(2023-10-04):
首先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程序,找到许可管理,卸载已经注册2023,运行软件,复制码重新注册,即可解除2K限制和无法保存仿真观察变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