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SD1306到底能不能用5V电压驱动

楼主(2022-07-31):
我在某一个宝上买的oled12864裸片,注意是裸片!他们家介绍说ssd1306驱动电压在3.3-5V之间,我问他要数据手册却没有,今天再去逛他家这款产品已经下架了
所以ssd1306到底能用5v电压驱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是完全没理解楼主的意思。可能楼主和我一样用过的ssd1306的芯片都是只能3.3v供电,5V接上直接击穿 ...

SSD1306的最高工作电压就是3.3V,如果真的有5V工作电压的芯片,至少型号后缀是不一样的,想拿这种芯片替换满大街使用的3.3V芯片,是给自己找麻烦,成本也不见得会比3.3V芯片加1117来得便宜。
若是厂家根本就没有生产5V的芯片,想学人家极限使用,那也是自找麻烦,我不觉得发这样的帖子有什么意义,见过别人使用不代表芯片的应用方式是正确的,就像ESP8266,也有厂家做出来的成品是锂电池直接供电(等于最高电压达到4.2V了,超过了ESP8266的最高工作电压),但又有几个人这样设计?

网友C:
VDD可以用LDO降压到3.3V供电,但是数据线各伩号还是3.3V的,给5V逻辑一定会坏。

网友D:
你说的我经历过,裸片不能用5v驱动,老版本的oled模块不带3.3v稳压芯片,就和裸片差不多,直接用5v一定烧,别提了,烧了2两片。后来买的oled模块就带3.3v稳压芯片了,可以接5v电源。
你要是买oled模块一定多看看产品背面图片,有个像贴片三极管的丝印662k,就是3.3v稳压芯片

网友E:
SSD1306只能用3.3V供电,数据手册中有说明的
一般的模块里面是有LDO的
如果不是批量的东西,直接用模块好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已经知道芯片的具体型号了,自己查一下资料很难吗?何况SSD1306是常用型号而不是冷门的

你可能是完全没理解楼主的意思。可能楼主和我一样用过的ssd1306的芯片都是只能3.3v供电,5V接上直接击穿。但是现在发现了一款号称可以接5V的ssd1306,但是没有验证过,,所以来问下大家是不是真的存在

网友F:
我用过很多SSD1306,比较好的设计是,VDD还是要用3.3V,但是IO是可以5V的,一直如此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模块就是由裸片焊成的,PCB上也没有5V-3.3V的芯片。

能给我看下实物图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是裸片,不是模块

我的模块就是由裸片焊成的,PCB上也没有5V-3.3V的芯片。

楼主:
这是裸片,不是模块

网友A:
都已经知道芯片的具体型号了,自己查一下资料很难吗?何况SSD1306是常用型号而不是冷门的

网友H:
用个HT7533降压一下会安全一点

网友I:
SSD1306参数表,请参考

网友G:
我一直都用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