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XL2400/WL2400这个SOP8封装的2.4G无线芯片的例程

楼主(2022-07-31):
这是芯片的手册, 型号 XL2400 或 WL2400, 是同一个. 在某一个宝上能搜到, 或者直接访问PDF里的网址也能看到

这是商家给的代码参考, 不知道是什么MCU上的

这个芯片和 XN297L管脚布局一致, 但是寄存器不一样, 所以XN297L的例子跑不起来. 周末调试了两天, 读写寄存器, 设置参数, 包括基础函数都写好了, 但是收发一直没调通, 就是TX发, 但是RX收不到, TX寄存器显示发送失败, 达到最大重试次数.

看看在这个版能不能碰到正好用过这个型号芯片的, 求一个STC系列能跑起来收发的例程.

网友A:
多谢分享。请教楼主 STC8H 烧录频率是36.864M

楼主:
板子也做了, 用GPIO模拟SPI驱动的通信效果还可以.
代码下载 https://github.com/IOsetting/FwL ... er/demo/gpio/xl2400

楼主:
好吧, 我已经自己试出来了, 代码在这里

https://github.com/IOsetting/FwL ... ter/demo/spi/xl2400

用面包板搭的电路, 外围元件就是一个4.7uF电容, 一根网线铜芯做的天线

这个是测试接收32byte的结果, 错误率比较高

下一步做个带天线的板子看看效果会不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