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7219驱动数码管,芯片发热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7-31):
我用单片机+max7219三片级联驱动24位数码管显示,diy一个数码万年历,运行后发现数码管发热,但显示和其他都正常,将亮度控制改到较低档位仍然发热,数码管用的是0.8吋以下段位笔划为单个led的,不存在5伏电源驱动不起的问题。电路运行后,7219芯片触摸手感微微发烫。然而前几年也做过一个基本相同的万年历,只是7219没有级联,运行两年多,7219从没发现发热现象。本次做的万年历,多次查找7219芯片发热原因未果,请论坛朋友中有此经验者予以指明,不胜感激

网友A:
注意一个每个段位的电流,不超标准(看手册)即可,LED也可以看成是功率器件,发热是正常的。

网友B:
电源输入电流不超330mA就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C:
我也做了个2块级联,没有发热问题

网友D:
查下是否产生了自激震荡

网友E:
7219那个外接限流电阻是否用的太小了,检查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醒,我再调一下试试

网友F:
换0.56寸数码管试一下,一般是数码管的负载太重导致的芯片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