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 和外部中断0 两次下降沿时间不满足NEC时序要求(新手问题描述有点大白话)

楼主(2022-08-01):
外部中断是下降沿触发,两次下降沿的时间只有几百,完全无法满足NEC的时序要求。定时器的配置没什么问题。

网友A:
几百?间隔几百天,问题不大。

网友B:
1 中断内不要干太多的事,要快进快出
   你竟然还用LCD显示?
   建议中断内只记录时间,不解码
   RevBuff[i] = Timer0_GetCounter();
   i++;
   if(i>33)Ir_Trans_End = 1;
2 NEC时序是13500us引导,2250us逻辑1,1125逻辑0
   你用112500来比较是不是多了个0?(也有可能你用了1T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中断内不要干太多的事,要快进快出
   你竟然还用LCD显示?
   建议中断内只记录时间,不解码

112500  是重发信号的时间间隔。我是用STC 那个软件直接生成的定时器寄存器配置。而且我用B站上江科大的代码,得到的时间也是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百?间隔几百天,问题不大。

测出来只有100左右,,100us ,,我都不敢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