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做个WIFI控制的开关

楼主(2022-08-01):
研究了一下ESP8266模块,这个论坛以及其它网上有很多资料,学习了一下,感觉很不方便,不是要注册的,就是要各种币的,要不就是不系统。今天把做WIFI开关的资料上传,大家一起学习。说明:一、我也是从网上学来的,只是把几个方法整合了一下,实测好用;二、这个是局域网内的WIFI开关,只是解决“懒”的问题,如需外网控制,只需到各平台上注册一个帐号加入代码中就好了;三、硬件的原因,继电器一上电时会出现闪动(或是抖动),这个是ESP8266 01S GPIO0 GPIO2固有的,一是在继电器上做改动(这个论坛中有),二是换到RX口上,或是换ESP8266 12。WIFI开关的制做步骤:
一、做好ESP8266 01S的下载硬件平台,最小系统,启动时把GPIO0接地。这个网上有很多,这里就不说了。
二、搭建Arduino IDE平台,平台内要有ESP8266开发板信息,还要有相关的库,选择你电脑上的COM口。如下图:

开发板信息

开发板信息

库信息

库信息

三、打开WEBKG(下而上传),修改里面的WIFI名和密码,以及平台名称,如控制灯,就写灯开关,如控制插座,就写一路二路什么的,按你需求来。

要修改的

要修改的

四、点上传到ESP8266上。
五、断开GPIO0接地连线,上电。然后到联接的路由器管理平台上查看IP地址(也可串口查看)。用手机浏览器查看这个网址。这时可以点一下按钮,ESP8266上的指示灯应该亮、灭。如下图:

手机查看1

手机查看1

手机查看2

手机查看2

六、然后就是接到继电器模块上控制220了,这个是两路的,也可以用一路哟。祝你玩的愉快!八一快乐!

网友A:
谢谢分享,收藏学习了,正在学

楼主:
做好了的,还挺好用。继电器的声音有点大,做了个双向可控硅的

继电器模块

继电器模块

可控硅的

可控硅的

网友B:
我有一个8路控制程序

网友C:
我是软件白痴怎么办?

楼主:
这个代码只是将ESP8266当做了一个有WIFI功能的单片机来用的,01S只有两个IO口,如果做八路的话,要不就得换口多的ESP8266,如12,要不就得加一个单片机,把这个模块用做透传来传信息。
软件不会没事的,我也只是刚学,网上的资料很多,照着做就是了,这个其实只需搭建一个带有ESP8266开发板的IDE平台,然后把那些代码写进去就是了。共同学习。

网友D:
我爱单片机!也想弄一个来玩玩

网友E:
学以致用同,用中学,学中用,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