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路与传感器模块接口问题请教

楼主(2022-08-01):
问题描述:

(1)设计了一款弱信号传感器模块①,12V供电,调试完毕,输出稳定,电流约10mA;

(2)客户提出需要5V供电,因此采用ADI公司的LT1930A芯片,制作了5V升12V模块②, 模块①与模块②采用导线连接,模块①工作正常

(3)为了使模块紧凑,将模块①与模块②一起制作在一个PCB板上,PCB整版铺铜, 此时工作电流约150mA,输出高频噪声也很大,同时输出中伴随有低频干扰

有朋友告诉我,DC-DC地需要隔离,地隔离的PCB已经制样,尚未回来

请教各位大神,DC-DC供电模块,与其他电路如何连接,或者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才能将影响尽可能降低至可接受范围?
谢谢

网友A:
1、电池供电,不建议再隔离。如果要隔离,想想目的是谁与谁隔开,隔开的目的是什么?
2、理论上,模块2的电流应当是12V/5V*10mA=24mA。保守考虑85%的效率,当<30mA。现为150mA,可以肯定是DCDC设计或选用不当。
解决好DCDC就OK了,接线问题不大。
不过,对于【弱信号】,电源的EMC到是面临的新的较难解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池供电,不建议再隔离。如果要隔离,想想目的是谁与谁隔开,隔开的目的是什么?
2、理论上,模块2的 ...

我也疑惑,DCDC 单独制版,与测量模块通过线缆连接,工作良好,(用的是LT1930A的经典电路)

说明我的DCDC模块电路应该是合适的呀

放在一起就不ok了。。。。。实在想不通

有人说LT1930开关频率2.2M,通过地耦合了,所以需要地隔离。。。

等新板子到了,试试再看。。

谢谢

网友B:
作为一个硬件来说,DC DC都已经是2M了。还能干扰什么呢?频率大于700KHZ的 DC DC几乎都不怎么会干扰了。除非是你走线太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一个硬件来说,DC DC都已经是2M了。还能干扰什么呢?频率大于700KHZ的 DC DC几乎都不怎么会干扰了。除 ...

我也郁闷呢

但我感觉,对于2MHz的频率,也许共地设计时,寄生电容或电感,是不可忽视的。。。。

等地隔离板子回来后,向大家报告结果

网友C:
所谓的噪声大,指的是什么呢?是声音大还是从示波器看到的电源波形有干扰,又或者是对信号的测量出现比较大误差?
如果你感觉是DC-DC的问题,可以找两个独立的电源分别供电,对比一下数据
如果测量的信号是要接地的,就看下接的方式是否合理
如果是测量的信号是差分接线的方式,接地的问题可能性不大

网友D:
使用一体成型电感防止磁泄漏。更换不同的芯片,测试不同的工作频率对电路的影响,不同芯片效果差异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谓的噪声大,指的是什么呢?是声音大还是从示波器看到的电源波形有干扰,又或者是对信号的测量出现比较大误 ...

感谢指导,具体情况如下:

(1)我是做弱信号测量模块①的
(2)模块采用12V供电,电流约10mA,示波器AC档观测时,模块①输出信号相对GnD的峰峰值约20mV
(3)增加5V升12V电源模块②(LT1930A芯片),模块②通过线缆与模块①连接,电流约40mA,此时输出信号峰峰值约30~40mV,这是增加了高频噪声,通过在输出端增加低通,就可达到模块①的效果
(4)如果将模块②合并至模块①,也即同一个PCB,此时启动电流需要350mA~400mA,实际工作电流约150mA,且输出存在低频波动干扰。。。。。

有朋友说,2MHz的开关频率,在共地设计中,寄生的杂散电容,电感是不可忽视的存在,会耦合入电路,增大损耗,所以投了电源地与测量地隔离的PCB,尚未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一体成型电感防止磁泄漏。更换不同的芯片,测试不同的工作频率对电路的影响,不同芯片效果差异很大。

非常感谢,这个深有体会

不过PCB尺寸有限,感觉LT1930芯片电路是能够实现5V转12V最节省的方案了。。。
当前芯片也不好买。。。

谢谢指教

楼主:
今天重新投的PCB到了

试制两个样品,测试结果表明,DCDC电路与测试电路进行地隔离是有效的,具体措施:
①根据实际电路调整DCDC电路输入和输出电容,
②DCDC电路与测试电路间通过磁珠隔离
③DCDC地与测试电路地进行物理隔离

经过优化后的电路,电流约40mA,与独立DCDC模块工作时的状态一致

谢谢各位老铁的指导。。

网友E:
DCDC时电感下面尽量不要辅铜,里面不要走钱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