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51单片机设计流水灯操作 通过并且添加按键并显示 Proteus仿真代码

楼主(2022-08-01):
如果没有改的话,应该适用于仪电学院的嵌入式内容吧。

keil4 的代码

keil4 的代码

#include <reg51.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ut P3          //作为译码管信号输出端口
#define outk P1
uchar scan(void);
uchar code se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led(void);
void delay(int m);
unsigned char L[]={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void main()
{
        uchar key;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for(i=0;i<8;i++)
        {
        P0=~L[i];
        key=scan();
        if(key!=-1)
        out=seg[key];
        delay(200);
        }
        }
}

//键盘扫描函数
uchar scan(void)
{
uchar k=-1,m,n,temp;
outk=0xf0;                                  //设置按键是否有被按下
if((outk&0xf0)!=0xf0)
        {
        for(m=0;m<4;m++)              //分别扫描1-4行
                {
                 outk=~(0x01<<m);       //设置第一行对应位=0,其余为1(将0x01转换为2进制,左移m位,后面补0)
                 for(n=0;n<4;n++)         //扫描列
                        {
                         temp=outk;
                         temp=temp>>(4+n);    //高4位挪到低4位,然后再移位比较
                         if((temp&0x01)==0)      //用最低位判断是否为0
                                {
                                 delay(20);
                                 if((temp&0x01)==0)
                                {k=n+m*4;break;}   //哪一行的那一列计算,二次判断去抖
                                }
                        }
                 if(k!=-1){break;}
                }
        }
return(k);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int m)
{
    int i,j;
    for(i=0;i<m;i++)
       {for(j=0;j<125;j++);}//时钟频率为12MHz,ms
}

使用keil4打开

使用keil4打开

Keil代码与Proteus8.8仿真下载:
流水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