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扩展实验+ADC0808的8通道电压采集程序仿真

楼主(2022-08-01):
对C51进行了扩展,包括一个373,两个244,一个ADC0808(0809protues里面没有拿0808代替是一样的),一个6264。
这个实验是仪电学院嵌入式的实验三,完美符合实验要求。

51单片机扩展,还有8个ADC采集电压通道

51单片机扩展,还有8个ADC采集电压通道

暂停protues可以看到6264芯片内部的采集数值

暂停protues可以看到6264芯片内部的采集数值

#include<reg51.h>
#include<stdio.h>
unsigned char xdata ADC0809[0x8] _at_ 0x7FF8;
unsigned char xdata RAM[0x8] _at_ 0xC000;
unsigned char xdata *io;
unsigned char le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flag=0;
unsigned char key,i,num,rec;
unsigned int dat,z1,z2,z3,z4;
sbit clk=P3^2;
sbit com1=P3^0;
sbit com2=P3^1;
sbit com3=P3^4;
sbit com4=P3^5;
void delay(int m)
{
    while(m--);
}
void main()
{
    TMOD=0x02;
        TH0=216;
        TL0=216;
        TR0=1;
        IT1=1;
        EA=1;
        ET0=1;
        EX1=1;
        io=0xBFFF;
        while(1)
        {
            key=*io;
                if(key!=0xFF)
                {
                    for(i=0;i<=7;i++)
                        {
                                if((key%2)==0)
                                {
                                    num=i;
                                }
                                key=key>>1;
                        }

                        ADC0809[num]=0x00;
                        while(!flag);
                        rec=ADC0809[num];
                        RAM[num]=rec;

                        dat=rec;
                        dat=dat*196;
                        z1=dat/10000;
                        z2=(dat/1000)%10;
                        z3=(dat/100)%10;
                        z4=(dat/10)%10;
                        flag=0;

                        com1=0;com2=0;com3=0;com4=0;
                        com1=1;com2=0;com3=0;com4=0;
                        P1=led[z1]&0x7F;
                        delay(100);

                        com1=0;com2=0;com3=0;com4=0;
                        com1=0;com2=1;com3=0;com4=0;
                        P1=led[z2]|0x80;
                        delay(100);

                        com1=0;com2=0;com3=0;com4=0;
                        com1=0;com2=0;com3=1;com4=0;
                        P1=led[z3]|0x80;
                        delay(100);

                        com1=0;com2=0;com3=0;com4=0;
                        com1=0;com2=0;com3=0;com4=1;
                        P1=led[z4]|0x80;
                        delay(100);
                }
                else
                {
                    com1=0;com2=0;com3=0;com4=0;
                }
        }
}
void int1() interrupt 2 using 0
{
    flag=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using 2
{

    clk=~clk;
}

附件包含内容

附件包含内容

Keil代码与Proteus8.8仿真下载:

网友A(2024-09-04):
如果改成8路同屏显示呢?作者可以提供下思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