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3320自带的咪头不够灵敏可否直接新接一个咪头?

楼主(2022-08-01):
如题,在测试ld3320语音识别模块的过程中发现灵敏度不太高,关于啥关键字啥的,说话音量啥的,都有注意,仍然发现灵敏度一般,所以想通过跟换一个灵敏度较高的咪头,来提高语音识别的灵敏度,上面这张图是在百度找的原理图,我的疑惑时:是不是直接把咪头的线按找如图连接就可以了,需不需要把原来自带的咪头取消掉?或者说需要更改配置文件吗?求兄弟们解答,细讲一下

其次咪头买如图这种是否可行?

网友A:
1、依说明书的指导去做。
2、如果说明书未说明,可以依原理图分析,得出结果。
3、原理图也无(也无能力反汇及分析),猜一下:既然它留的外接咪头口,就没有必须拆卸内置的咪头。未则为何留【外接】口,又为何叫【内置】咪头呢。

网友B:
当然可以替换试试。目测这个又大又不萌的样子肯定没啥“核心科技”

网友C:
你测一下看看它是不是在同样的接线上,如果是那你在并联使用驻极体话筒,可能还不如内置的

网友D:
识别是要考虑说话者周围的环境声以及下载程序时设定说话距离,如果都没问题可以考虑高灵敏度单指向的m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