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二次型带通滤波器

楼主:
仪电学院的模电实验的第三个,中心频率2KHz,下限截止频率1198Hz,上限截止频率2006Hz。通带8HZ。

双二次型带通滤波器电路

双二次型带通滤波器电路

滤波器的伯德图

滤波器的伯德图

网友A(2022-08-12):
这么尖锐的选频特性,实际是很难的,成本高,电阻、电容的精度和温漂(特别是电容的温漂)要求非常高。
现代的MCU速度都很高了,所用数字滤波则会得到非常高的频率稳定度(频率稳定度等同于晶振的稳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