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800c获取定位数据怎么接线和获取呀

楼主(2022-08-01):
就连了一个rs232转usb连到电脑上,打开串口工具,会有数据吗(实际什么也没有),应该怎么弄才有数据呢
然后又查了半天资料,发现一个命令AT+CIPGSMLOC= (1,2),(1-3) ,不过好像是sim900的,反正这个命令一直得到错误代码 601(插了sim卡的)
听说不需要插卡也可以获取定位,该怎么办呢,是因为没有2g基站吗?反正位置是在大城市中心,不会没有基站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要换一个模块吗

网友A:
SIM800C是GSM/GPRS模块,只有GPS模块才会提供定位信息。GSM/GPRS模块是否提供定位信息取决于运营商,据我所知,国内所有的运营商在你付费开通之前,是不可能有定位信息的。

网友B:
4.4、LBS信息的定位 1、AT+CLBSCFG=0,3 获取基站信息 2、 AT+CLBS=1,1 获取经纬度信息
来源于网络:
https://wenku.baidu.com/view/bcd ... d9ad51f01d54bd.html

楼主:
AT+CLBSCFG=0,3
+CLBSCFG: 0,3,"****"

OK
AT+CLBS=1,1
+CLBS: 3

OK

一直返回+CLBS: 3
只能换北斗了

网友C:
这是一个老模块吧,你先使用At试试,如果OK,再发送AT+CPIN?,估计会回复ERROR,因为这个老模块不认你新卡,当然也可用橡皮擦一下看是不是接触问题。通过了再发送AT+CSQ,可以查询当前信号质量,信号差也联不上网,可以检查天线是否有问题。然后是 AT+CREG?查询GSM网络注册状态,检查是否正常:+CGREG:0,1或+CGREG:0,5。这些过了才能查定位,另外这个模块是用于通信的,定位应该用GPS

网友C:
刚写的东西不知为啥没发成功,简单说,这是一个老模块,不认新式的手机卡。
另外 AT指令要先发基础指令,比如AT

楼主:
把gps和gprs搞混了,谢谢楼上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