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M带宽的低通滤波器适合过滤哪个频率段的信号

楼主:
        求教大家,最近在网上买了一个LT6600的低通差分滤波器,用示波器检测了一下,发现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带宽15M,增益1,实测在输入信号小于3M的时候,输出信号的波形有失真,输入小于2M的时候输输出失真严重,输入小于1M的时候输出变成了近似方波。加大频率,在输入信号3-6M时输出波形趋于正常,而大于6M后输出波形又失真逐渐变成了尖峰。也就是说,这款带宽15M的低通滤波器,大概只能工作在3-6M频率下。我第一次使用低通滤波器,按照我的理解,既然是低通,应该是低于某个频率的信号都可以正常滤波才对吧?

网友A(2022-08-02):
1、高与低是相对的,相对于大于100M来说,小于100M也可以叫低通。
2、理论上的带宽15M是个15M宽度的方形图像,而实际极极难做到,通常只是山峰形状,山腰宽度15M。
也即在山峰频率处的滤波效果最好。

网友B:
接负载了吗?这个频段的一般要接50欧姆负载。

网友C:
正弦波本来就是尖峰,怎么会“变成了尖峰”,难道你输入的是方波?

既然是方波,那么大于6M的伩号就可以解释了。你把方波从幅域转换到频域,然后砍掉15M以上部分,再转换成幅域,看看是不是“尖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接负载了吗?这个频段的一般要接50欧姆负载。

没有接负载,输入是用商用信号发生器直接产生正弦波频率信号,通过lt6600滤波后输出端接示波器观察波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弦波本来就是尖峰,怎么会“变成了尖峰”,难道你输入的是方波?

既然是方波,那么大于6M的伩号就可以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有接负载,输入是用商用信号发生器直接产生正弦波频率信号,通过lt6600滤波后输出端接示波器观察波形。

你接50欧姆无感电阻做输出负载看看,或者看规格书中的负载规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正弦波本来就是尖峰,怎么会“变成了尖峰”,难道你输入的是方波?

既然是方波,那么大于6M的伩号就可以 ...

是正弦波,如图所示,左边是正常的,右边是尖峰。

网友F:
Lt6600-15低通滤波芯片,厂方给出的测试输入信号为2Vp-p,在15M以下,可以无损通过,超过15M信号会大幅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