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3400MOS管驱动风扇电路,PWM调速遇到了问题

楼主:
前几天搞了个AO3400驱动风扇的电路,一切都好好的,到时后面使用PWM调速的时候发现频率超过200HZ直接就失效了,搞了好久都没有头绪,是不是这个MOS管不支持高频通断呀!,有没有热心大佬帮忙看一下的

网友A(2022-08-02):
D5用SS24或者1N4001
R7电阻大了,R7=4.7K
LED4不要串联在驱动中,想要显示的,换到别的地方

网友B:
栅极驱动不用光耦试下,AO3400,24V的电压耐压堪忧啊

网友B:
这个MOS管高频通断是没问题的,我们灯具上PWM调光2K的频率用的很好的

网友C:
这个方案你可以试试

网友D:
谢谢大家的建议了,刚刚没有看回复,我明天挨个试一下

网友E:
先用示波器看看GS波形。我经常用几十KHz的PWM驱动都很好的。

网友F:
驱动电流太小了,用示波器看GS两端的电压波形,应该已经不是方波了。

网友G:
低速光耦不能用于高速驱动,然后要想用把静态电流加大,不然驱动达不到通断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D5用SS24或者1N4001
R7电阻大了,R7=4.7K
LED4不要串联在驱动中,想要显示的,换到别的地方

大佬,我换成4.7k了,数据手册上看,10V左右驱动才是最好的,但是到了高频PWM还是不行。

网友H:
这很正常,直接调电源,频率高了就没用了,因为风扇内部芯片启动要时间,还没启动,你就断电了,就比如你要喝水,你刚举杯我就把水抽干,等你放下杯子我又把水倒入,你能喝到水吗

网友D:
按图更改后,效果一样的大佬,还是谢谢建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案你可以试试

测试了,还是一样的效果,我用的AVR单片机,200HZ左右没有任何问题,我把频率提高到1K就不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驱动电流太小了,用示波器看GS两端的电压波形,应该已经不是方波了。

我把光耦换成3级管驱动也不行呀

网友D:
这个光耦的通断应该是没问题的,这个电路是以前的改过来的,从前用8550驱动风扇,三极管太烫了,后来改成MOS管了,结果不能调节频率了,曾今是用的这个电路,除了太烫了,调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I:
你这个电路直接改为AO3401,试一下

网友I:
Q1改为ao3401,把马达接到C那个位置

网友D:
今天把大家的办法都试过了,还是一样的结果,在频率高的时候调节占空比,风扇转速变化不正常,最后小弟只能上示波器了。

一、在60hz的时候,这个状态调节占空比时,风扇转速变化是正常的。对应波形如下:
1.光耦下标2位置,单片机输出波形

2.光耦下标3位置,MOS管G的变化波形

3.风扇后端,J3端子的2位置波形

一、在500hz左右的时候,这个状态下调节占空比时,风扇转速异常。对应波形如下:
1.光耦下标2位置,单片机输出波形

2.光耦下标3位置,MOS管G的变化波形

3.风扇后端,J3端子的2位置波形

看着基本都还是方波,为啥不能调速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佬,我换成4.7k了,数据手册上看,10V左右驱动才是最好的,但是到了高频PWM还是不行。

都没有注意看你的电路
为什么要用光耦呢?加个光耦,换多少的电阻都是一样的参考一下这个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这很正常,直接调电源,频率高了就没用了,因为风扇内部芯片启动要时间,还没启动,你就断电了,就比如你要 ...

那想调节速度的话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先用示波器看看GS波形。我经常用几十KHz的PWM驱动都很好的。

波形基本上是正常的

网友J:
你能测量一下MOSFET输出的波形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那想调节速度的话怎么办

估计你是那种直流无刷风扇吧,想获得平稳的转速变化只能用3线的风扇,有一条线是PWM调速

网友D:
引用 网友J:
你能测量一下MOSFET输出的波形吗?

后面那个就是MOS的输出,我夹的它的漏极D

网友K:
你这个风扇是什么类型的?普通有刷的(常见的小电机)、无刷含内驱的(类似PC散热风扇)?两种类型驱动方式不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风扇是什么类型的?普通有刷的(常见的小电机)、无刷含内驱的(类似PC散热风扇)?两种类型驱动方式 ...

这种的

网友K:
这种是无刷带内驱的,如过只有2根线还真不好调速。如楼上说的,要3根线,多出1根是PWM调速的。

网友K:
这种只能是在一定范围内调整电源电压来调速,调速范围很小!

网友L:
我用AO3400驱动过空心杯电机,频率在2k以上也能工作,所以可以排除MOS管的问题。你可以考虑一下是否其它电路不支持高频信号。

网友M:
引用 网友A:
都没有注意看你的电路
为什么要用光耦呢?加个光耦,换多少的电阻都是一样的参考一下这个电路

请教下D2   ss24的作用?

网友N:
好像是加快关断的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M:
请教下D2   ss24的作用?

加快MOS关断速度,泄流

网友A:
你这是无刷电机,里面就有了驱动电路的,人家控制是有专用的PWM控制线的
现在估计是MOS不发热,但风扇转速不能正常控制了
不要折腾了,没用的
实在想控制,直接调节输出电压就行了
24V,估计12V或者15V以上就能转动了
PWM就不要再想了,除非你换成有PWM线的那种一般是4线的比较多,正负加上PWM和测速

网友O:
用MOS管是可以调速的,小电流的话就用NMOS管2300就可以了。

网友P:
可能是光耦没这没快的开关速率

网友Q(2023-01-03):
问题解决啦吗

网友R:
这种风扇如果出线是2线的话那就只能通过调节一定范围内的电压进行调速,效果不是很理想。如果是3线或者4线的话,有一根线是PWM信号线,直接输入一定频率的PWM信号就可以了,这个信号直接从单片机引脚给出即可。

网友S:
基础知识很重要,实践更重要。按照下面的电路来设计100%不会有问题,别说几百HZ.....频率到80K-100K都不会有问题。他这样出来的是平滑的直流,不是方波。风扇又不是吃方波的。功率电感选大一点,不然MOS会发热。

网友E:
楼主的风扇内部有电路的,MOSFET要接成BUCK电路那样的,要用电感、电容、续流二极管,暑促一个可变的电源电压给风扇。

网友D(2023-03-01):
确实不能用PWM调速,这个里面有内部电路的

网友T:
试试这个电路,可能是MOS管GS结电容放电不完全导致。

网友U:
引用 网友D:
确实不能用PWM调速,这个里面有内部电路的

12#的说法通俗易懂,凡是直接调节电源的PWM都会存在问题。
这种风扇拆开后里面,电源串联一个二极管+一个驱动芯片+若干个阻容,之前拆过一款。

网友V(2024-12-18):
查看MOS管参数,按要求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