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16*16点阵显示汉字程序流程图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22-08-02):
包括原理图 程序 仿真以及流程图
可以通过按键控制点阵显示内容的快慢和方向

主程序流程图

按键流程图

显示流程图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zishu 5                        //字数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uchar i,flag,j,k;
uint X=0;
uchar KEY_NUM=0;
uchar speed=10;                 //初始速度
bit pause=0;                 //暂停变量,为1时是暂停

//管脚定义

//595
sbit SI=P0^6;//数据脚
sbit SCK=P0^5;//上升沿时数据寄存器的数据移位。QA-->QB-->QC-->...-->QH;下降沿移位寄存器数据不变
sbit RCK=P0^4;//上升沿时移位寄存器的数据进入数据存储寄存器,下降沿时存储寄存器数据不变。通常我将
                                  //RCK置为低电平,当移位结束后,在RCK端产生一个正脉冲(5V时,大于几十纳秒就行了。我
                                  //通常都选微秒级),更新显示数据。
sbit SI0=P0^3;//
sbit SCK0=P0^2;//
sbit RCK0=P0^1;
sbit SI1=P2^1;
sbit RCK1=P2^2;
sbit SCK1=P2^0;
sbit SI2=P2^4;
sbit RCK2=P2^5;
sbit SCK2=P2^3;
sbit KEY_=P3^2;                  //切换方向
sbit KEY_ADD=P1^0;          //加速
sbit KEY_DEC=P1^1;          //减速
sbit KEY_PAUSE=P1^2;  //暂停
//函数声明
void Init595_l1();
void Init595_l2();
void Init595_c1();
void Init595_c2();
void Write_byte595_l1(uchar temp);
void Write_byte595_l2(uchar temp);
void Write_byte595_c1(uchar temp);
void Write_byte595_c2(uchar temp);
void delay(uint z);

//汉字数组
uchar code H1[]=                                                                                                //左移 逐字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1*/

^^^^^^^^^^^^省略见附件^^^^^^^
};
uchar code a[]={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char code b[]={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uchar code c[]={0x20,0x40,0x60,0x80};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定时器0
{
        TH0=0x3c;
        TL0=0xb0;
        if(KEY_==0)
        {
                KEY_NUM++;
                if(KEY_NUM>=2)
                {
                        KEY_NUM=0;
                        TR0=0;
                        pause=0;
                        flag++;
                        if(flag>=6)                  //切换模式
                        {
                                flag=1;
                        }
                        Write_byte595_l1(0xff);
                        Write_byte595_l2(0xff);
                        Write_byte595_c1(0x00);
                        Write_byte595_c2(0x00);
                        i=1;X=0;j=0;k=0;
                }
        }
        if(KEY_ADD==0)                                   //加速按键
        {
                speed-=2;                                   //速度变量减2(速度变量越小速度越快)
                if(speed<2)                                   //最小减到2
                speed=2;
                TR0=0;
        }
        if(KEY_DEC==0)                                          //减速按键
        {
                speed+=2;
                if(speed>20)
                speed=20;
                TR0=0;
        }
        if(KEY_PAUSE==0)                                        //暂停按键
        {
                pause=!pause;                                        //变量为1时进入暂停状态
                TR0=0;
        }
}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
        if(flag==1)                                                   //左移函数
        {
                for(k=0;k<speed;k++)                                  //更改speed能改变速度
                {
                        for(i=1;i<17;i++)                                                                                 //一个for循环,分别选中16个列
                        {
                                if(flag==1)
                                {
                                        Write_byte595_l1(0xff);
                                        Write_byte595_l2(0xff);
                                        if(i<9)
                                        {
                                                Write_byte595_c1(a[i-1]);
                                                Write_byte595_c2(0x00);
                                        }
                                        else
                                        {
                                                Write_byte595_c2(a[i-9]);
                                                Write_byte595_c1(0x00);
                                        }
                                        Write_byte595_l1(H1[i*2-2+2*X]);
                                        Write_byte595_l2(H1[i*2-1+2*X]);                        //显示内容
                                        delay(7);
                                }
                                if(KEY_&&KEY_ADD&&KEY_DEC&&KEY_PAUSE==1) TR0=1;
                        }
                }
        }
        if(flag==2)                                                    //右移函数
        {
                for(k=0;k<speed;k++)
                {
                        for(i=1;i<17;i++)                                                                                 //一个for循环,分别选中16个列
                        {
                                if(flag==2)
                                {
                                        Write_byte595_l1(0xff);
                                        Write_byte595_l2(0xff);
                                        if(i<9)
                                        {
                                                Write_byte595_c1(a[i-1]);
                                                Write_byte595_c2(0x00);
                                        }
                                        else
                                        {
                                                Write_byte595_c2(a[i-9]);
                                                Write_byte595_c1(0x00);
                                        }
                                        Write_byte595_l2(H2[i*2-1-2*X+32*(zishu+1)]);                   //32乘以要显示的汉字加1
                                        Write_byte595_l1(H2[i*2-2-2*X+32*(zishu+1)]);                   //32乘以要显示的汉字加1
                                        delay(7);
                                }
                                if(KEY_&&KEY_ADD&&KEY_DEC&&KEY_PAUSE==1) TR0=1;
                        }
                }
        }

        if(flag==3)                                                          // 上移函数
        {
                for(k=0;k<speed;k++)
                {
                        for(i=1;i<17;i++)                                                                                 //一个for循环,分别选中16个列
                        {
                                if(flag==3)
                                {
                                        Write_byte595_c1(0x00);
                                        Write_byte595_c2(0x00);
                                        if(i<9)
                                        {
                                                Write_byte595_l1(b[i-1]);
                                                Write_byte595_l2(0xff);
                                        }
                                        else
                                        {
                                                Write_byte595_l2(b[i-9]);
                                                Write_byte595_l1(0xff);
                                        }
                                        Write_byte595_c1(H3[i*2-2+2*X]);
                                        Write_byte595_c2(H3[i*2-1+2*X]);
                                        delay(7);
                                }
                                if(KEY_&&KEY_ADD&&KEY_DEC&&KEY_PAUSE==1) TR0=1;
                        }
                }
        }
        if(flag==4)                                                         //下移函数
        {
                for(k=0;k<speed;k++)
                {
                        for(i=1;i<17;i++)                                                                                 //一个for循环,分别选中16个列
                        {
                                if(flag==4)
                                {
                                        Write_byte595_c1(0x00);
                                        Write_byte595_c2(0x00);
                                        if(i<9)
                                        {
                                                Write_byte595_l1(b[i-1]);
                                                Write_byte595_l2(0xff);
                                        }
                                        else
                                        {
                                                Write_byte595_l2(b[i-9]);
                                                Write_byte595_l1(0xff);
                                        }
                                        Write_byte595_c1(H4[i*2-2-2*X+32*(zishu+1)]);                          //32乘以要显示的汉字加1
                                        Write_byte595_c2(H4[i*2-1-2*X+32*(zishu+1)]);                          //32乘以要显示的汉字加1
                                        delay(7);
                                }
                                if(KEY_&&KEY_ADD&&KEY_DEC&&KEY_PAUSE==1) TR0=1;
                        }
                }
        }

        if(pause==0)                                   //非暂停状态时,正常控制X变量加,也就是正常移动显示
        {
                X++;                                                                                                    //显示左移
                if(X==16+16*zishu)                                                                                                    //16加16乘以要显示的汉字数
                X=0;                                                                                                    //从头开始
        }
}

void dis_zhuzi()                                                          //逐字显示函数
{
        uchar zancun;                                                          //暂存变量
        if(flag==5)                                  //逐字显示
        {
                for(j=1;j<(zishu+2);j++)                                   //字数+2(加1时是正好都显示,为了显示完显示一个空格,所以此处加2)
                {
                        if(pause!=0)                                                  //暂停状态时
                        {
                                j=zancun;                                                  //将暂存里的数值复制给j(j的值会在上面的for循环里循环变大,在暂停状态时,不想让显示继续,所以这里会将暂停前的j值复制回来)
                        }
                        zancun=j;                                                           //正常显示时保存j值到暂存变量中,用于暂停后停止显示
                        for(k=0;k<(speed*4);k++)                           //调速
                        {
                                for(i=1;i<17;i++)                                                                                 //一个for循环,分别选中16个列
                                {
                                        if(flag==5)
                                        {
                                                Write_byte595_l1(0xff);
                                                Write_byte595_l2(0xff);

                                                if(i<9)
                                                {
                                                        Write_byte595_c1(a[i-1]);
                                                        Write_byte595_c2(0x00);
                                                }
                                                else
                                                {
                                                        Write_byte595_c2(a[i-9]);
                                                        Write_byte595_c1(0x00);
                                                }
                                                Write_byte595_l1(H1[i*2-2+0x20*j]);
                                                Write_byte595_l2(H1[i*2-1+0x20*j]);                        //显示内容
                                                delay(7);
                                        }
                                        if(KEY_&&KEY_ADD&&KEY_DEC&&KEY_PAUSE==1) TR0=1;
                                }
                        }

                        Write_byte595_c1(0x00);
                        Write_byte595_c2(0x00);
                        Write_byte595_l1(0xff);
                        Write_byte595_l2(0xff);
                        delay(10);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EA=1;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ET0=1;
        TR0=1;
        //595c初始化
        Init595_l1();
        Init595_l2();
        Init595_c1();
        Init595_c2();
        //循环演示
        while(1)          //循环
        {
                display();                 //调用显示函数
                dis_zhuzi();         //调用逐字显示函数
        }
}

//初始化595
void Init595_l1()
{
        flag=1;
        SI=1;
        SCK=0;
        RCK=0;
}
void Init595_l2()
{
        SI0=1;
        SCK0=0;
        RCK0=0;
}
void Init595_c1()
{
        SI1=1;
        SCK1=0;
        RCK1=0;
}
void Init595_c2()
{
        SI2=1;
        SCK2=0;
        RCK2=0;
}

void Write_byte595_l1(uchar temp)                //写数据到595
{
        uchar i,data_=temp;
                                                //关闭列选
        for(i=0;i<8;i++)                                //传值8位
        {
                if(data_&0x01==0x01)                //判断低位为1
                {
                        SI=1;                                        //数据脚就写入1
                }
                else                                                 //判断低位为0
                {
                        SI=0;                                        //数据脚写入0
                }
                //产生一个上升沿
                SCK=0;
                SCK=1;
                SCK=0;
                data_>>=1;                                        //将要写入的数据右移一位
        }
        RCK=0;//显示数据
        RCK=1;
        RCK=0;
}
void Write_byte595_c1(uchar temp)                //写数据到595
{
        uchar i,data_=temp;
                                                //关闭列选
        for(i=0;i<8;i++)                                //传值8位
        {
                if(data_&0x01==0x01)                //判断低位为1
                {
                        SI1=1;                                        //数据脚就写入1
                }
                else                                                 //判断低位为0
                {
                        SI1=0;                                        //数据脚写入0
                }
                //产生一个上升沿
                SCK1=0;
                SCK1=1;
                SCK1=0;
                data_>>=1;                                        //将要写入的数据右移一位
        }
        RCK1=0;//显示数据
        RCK1=1;
        RCK1=0;
}
void Write_byte595_l2(uchar temp)                //写数据到595
{
        uchar i,data_=temp;
                                                //关闭列选
        for(i=0;i<8;i++)                                //传值8位
        {
                if(data_&0x01==0x01)                //判断低位为1
                {
                        SI0=1;                                        //数据脚就写入1
                }
                else                                                 //判断低位为0
                {
                        SI0=0;                                        //数据脚写入0
                }
                //产生一个上升沿
                SCK0=0;
                SCK0=1;
                SCK0=0;
                data_>>=1;                                        //将要写入的数据右移一位
        }
        RCK0=0;//显示数据
        RCK0=1;
        RCK0=0;
}
void Write_byte595_c2(uchar temp)                //写数据到595
{
        uchar i,data_=temp;
                                                //关闭列选
        for(i=0;i<8;i++)                                //传值8位
        {
                if(data_&0x01==0x01)                //判断低位为1
                {
                        SI2=1;                                        //数据脚就写入1
                }
                else                                                 //判断低位为0
                {
                        SI2=0;                                        //数据脚写入0
                }
                //产生一个上升沿
                SCK2=0;
                SCK2=1;
                SCK2=0;
                data_>>=1;                                        //将要写入的数据右移一位
        }
        RCK2=0;//显示数据
        RCK2=1;
        RCK2=0;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7;y>0;y--);
}

Keil代码与Proteus8.8 7.5仿真下载:

网友A(2022-11-27):
51有你更精彩

网友B:
亲测能用  感谢楼主

网友C(2023-02-03):
太好了,我一直只懂一些段码的基础东西,先收藏了,有时间慢慢学习。

网友D(2024-12-19):
感谢楼主,只恨我没早点遇见你

网友E(2025-03-18):
这个点阵在实物里面是4个8*8的吧  是共阴还是共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