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 基于pic16f690做一些最基础的小程序

楼主(2022-08-02):
有大佬帮忙看看吗 网上没咋找到教程 刚找的实习完全不会 求帮忙

楼主:
#include<pic.h>
void port_init();
void usart_init();
void main()
{
    usart_init();
    port_init();

     //while(!TRMT);

    while(1);
}
void port_init()
{
    TRISC=0x00;
    TRISB=0xff;
    PORTC=0x00;
}
void usart_init()
{
    TXSTA=0x24;
    RCSTA=0x90;
    SPBRG=12;
    GIE=1;
    PEIE=1;
    RCIE=1;
}
void interrupt com()
{

      if(RCIE&&RCIF)
    {
        PORTC=RCREG;
        TXREG=RCREG;
        while(!TRMT);
    }

}有大佬帮忙看看这个串口通信吗

楼主:
还有数码管原理图上 跟信号灯同一个接口 但该怎么控制亮数码管和信号灯,默认好像是只亮信号灯

网友A:
论坛里有这个单片机的中文数据手册
下载下来,先看数据手册,再用PIC的编程软件编写代码和下载
都是用C语言的,跟8051没有太大的区别,基本是一两天就能上手了

不同的是PIC用的硬件堆栈,函数里面尽量不要有调用函数的代码,一个函数就是一个函数,代码全部写完,不要一个函数里双调用其它函数
PIC中断只有一个中断入口,跟8051是不一样的,所有的中断都是一个地址,进入中断之后要先查询中断标志位,检测是哪个中断触发了,然后再进行操作
中断函数中只做简单和处理,不要在中断函数中调用其它函数

网友B:
现在我们可以配置我们的数字 I/O,让我们创建“Hello World!”的微控制器版本。

在本例中,将带有串联电阻 (220-470 Ohm) 的 LED 连接到引脚 10 (RB7)。
我们将首先禁用所有模拟输入(因为我们没有使用任何模拟输入)。 然后,我们将所有数字 I/O 引脚设置为输入。 之后,我们将单独将引脚 RB7 设置为输出。 最后,我们将进入一个无限循环,让 LED 闪烁。

完成此操作的代码如下所示。 替换在指南的 MPLAB X & XC8 部分中创建的 main.c 文件的内容。
#include <xc.h>

#define _XTAL_FREQ 4000000

#pragma config FOSC=INTRCIO, WDTE=OFF, PWRTE=OFF, MCLRE=ON, CP=OFF, \
                CPD=OFF, BOREN=OFF, IESO=OFF, FCMEN=OFF

int main()
{
    TRISA = 0xFF;
    TRISB = 0xFF;
    TRISC = 0xFF;

    ANSEL = 0x00;
    ANSELH = 0x00;

    TRISBbits.TRISB7 = 0;

    while(1)
    {
        PORTBbits.RB7 = 1;
        __delay_ms(500);
        PORTBbits.RB7 = 0;
        __delay_ms(500);
    }

    return 0;
}

网友C:
新手为什么要选择这款单片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们可以配置我们的数字 I/O,让我们创建“Hello World!”的微控制器版本。

在本例中,将带有串联 ...

老哥,现在成功了 感谢!!!
想问下要是传送字符串该怎么整啊
怎么改动语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现在成功了 感谢!!!
想问下要是传送字符串该怎么整啊
怎么改动语句呢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include <xc.h>
#include <stdint.h>

#define _XTAL_FREQ 4000000

#pragma config FOSC=INTRCIO, WDTE=OFF, PWRTE=OFF, MCLRE=ON, CP=OFF, \
                CPD=OFF, BOREN=OFF, IESO=OFF, FCMEN=OFF

//--------------------------------
// Functions Declarations
void UART_TRX_Init(void);

// Globals
uint8_t UART_Buffer = 0;
//--------------------------------
// Main Routine
void main(void)
{
  //--[ Peripherals & IO Configurations ]--
  UART_TRX_Init(); // Initialize The UART @ 9600bps
  TRISC = 0x00; // Output Port (4-Pins)
  PORTC = 0x00; // Initially OFF
  //---------------------------
  while(1)
  {
    // Stay Idle, Everything is handled in the ISR !
    //PORTC = UART_Buffer;
  }
  return;
}
//--------------------------------
// Functions Definitions

void UART_TRX_Init()
{
  BRGH = 1; // Set For High-Speed Baud Rate
  BRG16 = 0;  // FOSC/128
  SPBRG = 25; // Set The Baud Rate To Be 9600 bps
  // Enable The Ascynchronous Serial Port
  SYNC = 0;
  SPEN = 1;
  // Set The RX-TX Pins to be in UART mode (not io)
  TRISB6 = 1; // As stated in the datasheet
  TRISB7 = 1; // As stated in the datasheet
  //--[ Enable UART Receiving Interrupts ]--
  RCIE = 1; // UART Receving Interrupt Enable Bit
  PEIE = 1; // Peripherals Interrupt Enable Bit
  GIE = 1; // Global Interrupt Enable Bit
  //------------------
  CREN = 1; // Enable Data Continous Reception
  TXEN = 1; // Enable UART Transmission

}

void interrupt ISR (void)
{
  if (RCIF == 1)
  {
    UART_Buffer = RCREG; // Read The Received Data Buffer
    PORTC = UART_Buffer; // Display The Received Data On LEDs
        while(!TRMT);
    TXREG = UART_Buffer;
    RCIF = 0; // Clear The Flag
  }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新手为什么要选择这款单片机呢

谁知道呢?如果不是工作需要或者有很大干扰源的电路,我都不想看一眼PIC
STC这个很多人的初恋型号她不香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数码管原理图上 跟信号灯同一个接口 但该怎么控制亮数码管和信号灯,默认好像是只亮信号灯

单片机是根据硬件电路图的设计来写代码的

任何模拟引脚必须先使用 ANSEL 和 ANSELH 寄存器禁用,然后才能用作数字 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