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仿真宠物投食系统程序 Proteus工程

楼主(2022-08-02):
包括C语言程序和proteus仿真
具有显示时间 检测温度 重量检测 声光报警 以及电机控制等功能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lcd.h"
#include "temp.h"
#include "intrins.h"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GPIO_MOTOR P1

/****I/O口定义****/
sbit KEY1 = P3^0;
sbit KEY2 = P3^1;
sbit KEY3 = P3^2;

sbit BEEP = P2^7;
sbit LED1  = P3^3;

sbit DOUT=P3^4;        //定义2543数据读取口
sbit DIN =P3^5;        //定义2543数据写入口
sbit CS  =P3^6;        //定义2543片选信号口
sbit CLK =P3^7;        //定义时钟信号口

/****变量定义****/
bit adjust;//调节标志位  0-1
u8 num;//闹钟调节位
u8 hour_shi, hour_ge, minute_shi, minute_ge;//闹钟调节
ulong Volt;//测量的电压值
ulong AD_Volt;//测量的电压值
ulong quality;//检测重量
ulong quality_set=2000;//设置的重量阈值200克

unsigned char code FFW_X[8]={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X反转顺序

unsigned char code FFZ_X[8]={0xf9,0xf8,0xfc,0xf4,0xf6,0xf2,0xf3,0xf1}; //X正转顺序

unsigned char Direction,stop=0;

void delay3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01;b>0;b--)
        for(a=147;a>0;a--);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k;
while(t--)
{
for(k=0; k<80; k++)
{ }
}
}

void Motor()
{
        unsigned char a=30;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Direction==1&&stop==0)                 //正转电机&电机没按下停止

GPIO_MOTOR = FFW_X[i]&0x0F;//取数据

if(Direction==2&&stop==0)                 //反转&X电机&电机没按下停止

GPIO_MOTOR = FFZ_X[i]&0x0F;

  Delay(a);
  }
}

void Read2543(uchar addr)
{
        uint ad=0;
        uchar i;
        CLK=0;
        CS=0;//片选段,启动2543
        addr<<=4;//对地址位预处理
        for(i=0;i<12;i++) //12个时钟走完,完成一次读取测量
        {
                if(DOUT==1)
                        ad=ad|0x01;//单片机读取ad数据
                DIN=addr&0x80;//2543读取测量地址位
                CLK=1;
                ;;;//很短的延时
                CLK=0;//产生下降沿,产生时钟信号
                ;;;
                addr<<=1;
                ad<<=1;//将数据移位准备下一位的读写
        }
        CS=1;//关2543
        ad>>=1;
        Volt=ad;//取走转换结果
        //Volt=Volt*1221;//例子的满量程为5V,转换分辩率为12位(2的12次方=4096) 。即最大值是255,5/4096=1221mV,即例子中的1V代表实际1221mV

        Volt=Volt*5000/4095;
        quality=(Volt/5.12+40)*10/4;//计算压力
        //Pressure=(Volt/5.41+40)*10/4;

}

void KEY_Control()//按键调节
{
        if(KEY1==0)
        {
                delay30ms();
                if(KEY1==0)
                {
                  stop=0;
                         Direction=1;
                }
        }
        if(KEY2==0)
        {
                delay30ms();
                if(KEY2==0)
                {
                stop=0;
                         Direction=2;
                }
        }
        if(KEY3==0)
        {
                delay30ms();
                if(KEY3==0)
                {

                 stop=1;
                }
        }

}

void show_quality(void)//显示重量
{
        quality=quality-30;
                DisplayOneChar(11,0,(char)(quality/1000+'0'));
          DisplayOneChar(12,0,(char)(quality%1000/100+'0'));
          DisplayOneChar(13,0,(char)((quality%100)/10+'0'));

        if( quality <= quality_set )
        {
                stop=0;
                Direction=1;
                BEEP=0;
                LED1=0;
                Delay(200);
                BEEP=1;
                LED1=1;
                Delay(300);
        }

        if( quality > quality_set )
        {
                stop=1;

                BEEP=1;
                LED1=1;

        }
}

void main()//主函数
{

        LcdInit();

        DisplayOneChar(0,0,'2'); DisplayOneChar(1,0,'0'); DisplayOneChar(4,0,'-'); DisplayOneChar(7,0,'-');//2022-05-05  6
        DisplayOneChar(2,1,':'); DisplayOneChar(5,1,':'); DisplayOneChar(2,1,':');//13:39:40
        DisplayListChar(9,1,"T:"); DisplayOneChar(13,1,'.'); DisplayOneChar(15,1,'C');//T:23.5C
        DisplayOneChar(15,0,'g');
        while(1)
        {

                KEY_Control();//按键控制
                Motor();//步进电机控制

                Read2543(0);//检测重量
                show_quality();//显示重量

                ReadTemperature();//读取温度
                DisplayTemp();//显示温度

                Ds1302ReadTime();//读取时间
                DisplayTime();//显示时间

        }
}

Keil代码与Proteus8.8仿真下载:

网友A(2022-12-13):
附件里面没有dsn文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附件里面没有dsn文件吗

作者说了是Proteus8.8的仿真,要安装Proteus8.8才能打开.pdsprj工程的
dsn都是7.5很老的版本了,现在很少有人使用Proteus7.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