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截止频率计算

楼主(2022-08-02):
滤波电路截止频率计算,像这种在运放周围多个电阻、电容的滤波电路,计算截止频率的时候怎么取电阻、电容的值?

网友A:
1、将L用jωL,C用1/jωC替代。
2、计算:Av = Vo/Vi
j=虚数的单位
ω=2πf
3、计算f=0时的Av
4、计算,当f=?时,Av下降到你接受不了的值时,这时的f,就是你心目中的截止频率。

网友B:
找一本模拟滤波器的书,里面有表格和计算方法,根据阶数选择。

另外,你图中,中间的是带通滤波(不是高通),右边的是脉冲形成(即输入信号转成方波)。

网友C:
免费的滤波器设计软件太多了,你用bing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