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作为开关使用,实际应用中的CTR远小于规格,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
如题,光耦原边电流满足要求,副边是电压控制型电路,不在乎电流,这个时候CTR很小,会出现什么问题,例如规格要求CTR满足100%~300%,就算降额也是到60%,如果实际CTR=23%,请问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2022-08-03):
找商家退货呗。

网友B:
不在乎电流在有电流器件的环路中也是耍流氓,Q1可以不用在乎电流只要电位到了就行,那U1就是个电流型半导体器件,无论控制区还是输出区对电流特别敏感,静态工作点和工作区域也决定了器件的性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