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68xx单片机的flash读写代码如何理解?

楼主(2022-08-03):
请问各位大佬们 怎么理解这两段单片机代码

/*-------------------------------------------------------------------------------------------------
        Function Name :        uint8 Get4ByteFromFlash(uint8 xdata *BlockStartAddr)
        Description   :        从目标FLASH扇区读取4字节最新写入的数据
        Input         :        uint8 xdata *BlockStartAddr:目标FLASH扇区
  Output                                :        读出的数据
-------------------------------------------------------------------------------------------------*/

uint32 Get4ByteFromFlash(uint8 xdata *BlockStartAddr)
{
        uint8 xdata *FlashStartAddr = BlockStartAddr;
        uint8 i;
        uint32 tempofFlashData;

        for(i=0;i<32;i++)
        {
                tempofFlashData = *(uint32 code *)(FlashStartAddr + 4*i);
                if(tempofFlashData==0)
                {
                        if(i!=0)
                        {
                                tempofFlashData = *(uint32 code *)(FlashStartAddr + 4*(i-1));
                                return tempofFlashData;
                        }
                        else
                        {
                                return 0;
                        }
                }
                else
                {
                        if(i==31)
                        {
                                return tempofFlashData;
                        }
                }
        }
        return 0;
}
/*-------------------------------------------------------------------------------------------------
        Function Name :        void Write4Byte2Flash(uint8 xdata *BlockStartAddr,uint32 NewData2Flash)
        Description   :        写入4个字节到FLASH
        Input         :        uint8 xdata *BlockStartAddr:目标FLASH地址  NewData2Flash:被写入数据
  Output                                :        无
-------------------------------------------------------------------------------------------------*/
#if 1
void Write4Byte2Flash(uint8 xdata *BlockStartAddr,uint32 NewData2Flash)
{
        uint8 xdata *FlashStartAddr = BlockStartAddr;
        uint32 tempofFlashData=0;
        uint32 tempofNewFlashData=0;
        uint8 i;

        FLASHUsingStatus=1;                        //FLASH正在使用

        tempofNewFlashData = NewData2Flash;

        for(i=0;i<32;i++)
        {
                tempofFlashData = *(uint32 code *)(FlashStartAddr+4*i);
                if(tempofFlashData==0)
                {
                        tempofFlashData = (tempofNewFlashData>>24)&0x000000ff;
                        Flash_Sector_Write((FlashStartAddr+4*i),(uint8)tempofFlashData);
                        _nop_();
                        tempofFlashData = (tempofNewFlashData>>16)&0x000000ff;
                        Flash_Sector_Write((FlashStartAddr+4*i+1),(uint8)tempofFlashData);
                        _nop_();
                        tempofFlashData = (tempofNewFlashData>>8)&0x000000ff;
                        Flash_Sector_Write((FlashStartAddr+4*i+2),(uint8)tempofFlashData);
                        _nop_();
                        tempofFlashData = tempofNewFlashData&0x000000ff;
                        Flash_Sector_Write((FlashStartAddr+4*i+3),(uint8)tempofFlashData);
                        _nop_();
                        break;
                }
                else
                {
                        if(i==31)
                        {
                                Flash_Sector_Erase(FlashStartAddr);
                                _nop_();
                                tempofFlashData = (tempofNewFlashData>>24)&0x000000ff;
                                Flash_Sector_Write((FlashStartAddr),(uint8)tempofFlashData);
                                _nop_();
                                tempofFlashData = (tempofNewFlashData>>16)&0x000000ff;
                                Flash_Sector_Write((FlashStartAddr+1),(uint8)tempofFlashData);
                                _nop_();
                                tempofFlashData = (tempofNewFlashData>>8)&0x000000ff;
                                Flash_Sector_Write((FlashStartAddr+2),(uint8)tempofFlashData);
                                _nop_();
                                tempofFlashData = tempofNewFlashData&0x000000ff;
                                Flash_Sector_Write((FlashStartAddr+3),(uint8)tempofFlashData);
                                _nop_();
                        }
                }
        }

                FLASHUsingStatus=0;                        //FLASH空闲
}

网友A:
对照产品说明书就很好理解。
对于小众产品,除非特殊需要,一般人不会研究的

网友B:
注释里面不是写的很清楚吗?就是读写操作

楼主:
tempofFlashData = (tempofNewFlashData>>24)&0x000000ff就是他右移这个我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