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C51里面怎么定义一个64位的数据

楼主(2022-08-03):
(无正文)

网友A:
RVMDK:
#include<stdint.h>
uint64_t i;
int64_t j;

至于C51就别做梦了。

另外别乱喊什么Keil的,显得没文化,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软件,你说Keil只能让别人摸不到头脑。

网友B:
long long int i;

网友A:
你去看MDK自带的armcc User Guide,long long在c99模式下是可以用的,在c90下,strict模式中不好使,因为c90里面没有long long这个类型,还好默认是nostrict。

网友C:
定义个联合不就行了,注意一下大小端问题,不要把事情搞那么复杂,能解决问题就是好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去看MDK自带的armcc User Guide,long long在c99模式下是可以用的,在c90下,strict模式中不好使,因为 ...

我是很久以前用过默认的开发设置使用过一次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具体的我不太了解,我现在很少用MDK开发了,51单片机我打死都不会再用了。

网友D:
我记得无法定义的,但是可以变量联合使用记录数据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