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SP32使用mqtt获取长数据获取失败问题

楼主(2022-08-03):
1.使用arduino开发esp32,使用mqtt获取json数据,如果数据长度大于250个字节就没办法获取是什么问题
2.怎么修改回调函数的长度?

代码:
使用的库:#include <PubSubClient.h>
回调函数
void callback(char*topic,byte*payload,unsigned int length)
{
  Serial.print("订阅主题");
  Serial.println(topic);
  Serial.print("信息");
   for(int i=0;i<length;i++)
  {
    Serial.print((char)payload[i]);
  }

网友A:
函数的解说上是如何说的呢?
猜:可能有256的限制,去除辅助字节,只有250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