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发板品牌

楼主(2022-08-03):
一直做的是硬件  想找一个开发板学习   找到如下一些品牌  哪个更适合嵌入式入门学习?

野火 洋桃 安富莱 乐鑫 正点 金沙滩 郭天祥 普中

网友A:
都可以吧  只是原理图硬件不一样,

网友B:
都一样,自己动手做一个也是一样的。关键是学....以致用

网友C:
既然你是做硬件的,建议自己画一个开发板,自己去打样焊接。这样既练手,又练画板。最完美。
开发板我个人的看法是把他的例程烧进去,可以用。但如果自己写,就要考虑他的接口还接了什么其它的功能。我更喜欢洞洞板。自己焊接。比如89C52,用40的DIP座子。自己焊接想要的功能。这样学的更多。

网友D:
一直做的是硬件,画个板不难吧?焊接更不是麻烦事了。网上找个开发板的图,想要什么功能就加,不要的就减,定制一个开发板:画板、打样、采购、焊接,一条龙一下。。不香吗?
几乎所有的硬件驱动代码在网上都能找到!

网友E:
大多开发板,包括其中的例程, 除了Uart 用的硬件,其他包括SPI, IIC 等等,用的都是 IO模拟,所以引脚也是极为随意,因此,既然你一直玩硬件,建议自己画板,所有设备尽可能连接到相应的硬件引脚,对进一步理解单片机的各种硬件有好处。

网友F:
这些开发板的电路都是公开的,既然是搞硬件的,那你还不如参考他们的电路自己做个开发板

网友G:
我们学校社团教的时候也交了简单的开发板焊接,感觉自己做一个更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