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lcd1602四线驱动接法(arduino程序)

楼主(2022-08-03):
  • 硬件
  • esp8266开发板(ch340g)其它也差不多
  • lcd1602

  • 代码(lcd1602四线驱动接法,省线,速度不如八线驱动)
    1. # include <LiquidCrystal.h>

    2. // 对应gpio5,4,0,2,14,12口,5 ----> rs,4 ----> en,d4-d7 ----> 0,2,14,12
    3. LiquidCrystal lcd(5,4,0,2,14,12);//实例化,并初始化引脚
    4. void setup() {
    5.   lcd.begin(16,2);//设置行列
    6.   lcd.print("hello,word!");//打印信息
    7. }

    8. void loop() {
    9.   lcd.setCursor(0,1);//设置光标位置
    10.   lcd.print("time:");
    11.   lcd.print(millis()/1000);//计算运行时间
    12. }

  • 调用了arduino的库 ----> LiquidCrystal
  • 4位数据线接法:LiquidCrystal(rs,enable,d4,d5,d6,d7)
    • LiquidCrystal(rs,rw,enable,d4,d5,d6,d7)
    8位数据线接法:
    • LiquidCrystal(rs,enable,d0,d1,d2,d3,d4,d5,d6,d7)
    • LiquidCrystal(rs,rw,enable,d0,d1,d2,d3,d4,d5,d6,d7)
    参数:
    • rs,连接到RS的Arduino引脚。
    • rw,连接到R/W的Arduino引脚。
    • enable,连接到E的Arduino引脚。
    • d0,d1,d2,d3,d4,d5,d6,d7数据引脚。
  • 接线
  • 注释:最后把背光接上,因为esp8266输出是3.3v,lcd1602需要5v才显示清楚,所以显示效果会很淡
  • 或者,直接把lcd1602的vdd接到esp8266的vin,因为vin输出是5v。如果屏幕显示不清晰,把lcd1602的v0(vee)和esp8266的gnd串联一个可调电阻,调一下就清晰了

  • 运行效果

楼主:
  • 附上代码二,在上面的基础上。添加 心知天气 (api申请)的显示,增加一点实用性
  • 主要代码来自于 太极创客,
    1. /**********************************************************************
    2.   项目名称/Project          : 零基础入门学用物联网
    3.   程序名称/Program name     : weather_now
    4.   团队/Team                : 太极创客团队 / Taichi-Maker
    5.   作者/Author              : CYNO朔
    6.   日期/Date(YYYYMMDD)     : 20200602
    7.   程序目的/Purpose          :
    8.   通过心知天气免费服务获取实时天气信息。
    9.   -----------------------------------------------------------------------
    10.   其它说明 / Other Description
    11.   心知天气API文档说明:

    12.   本程序为太极创客团队制作的免费视频教程《零基础入门学用物联网 》中一部分。该教程系统的
    13.   向您讲述ESP8266的物联网应用相关的软件和硬件知识。
    14. ***********************************************************************/
    15. #include <ArduinoJson.h>
    16. #include <ESP8266WiFi.h>
    17. #include <LiquidCrystal.h>

    18. const char* ssid     = "bonfire";       // 连接WiFi名(此处使用taichi-maker为示例)
    19. // 请将您需要连接的WiFi名填入引号中
    20. const char* password = "1234567800";          // 连接WiFi密码(此处使用12345678为示例)
    21. // 请将您需要连接的WiFi密码填入引号中

    22. const char* host = "api.知心天气的服务器";     // 将要连接的服务器地址
    23. const int httpPort = 80;                    // 将要连接的服务器端口

    24. // 心知天气HTTP请求所需信息
    25. String reqUserKey = "xxxxxxxxxxxxxx";   // 私钥
    26. String reqLocation = "22.98486:114.7199";  // 城市
    27. String reqUnit = "c";                      // 摄氏/华氏

    28. LiquidCrystal lcd(5, 4, 0, 2, 14, 12);  // 实例化lcd驱动

    29. void setup() {
    30.   lcd.begin(16, 2); //设置行列
    31.   lcd.print("Hello Joie ^v^");//打印信息
    32.   Serial.begin(9600);
    33.   Serial.println("");

    34.   // 连接WiFi
    35.   connectWiFi();
    36. }

    37. void loop() {
    38.   // 建立心知天气API当前天气请求资源地址
    39.   String reqRes = "/v3/weather/now.json?key=" + reqUserKey +
    40.                   + "&location=" + reqLocation +
    41.                   "&language=en&unit=" + reqUnit;

    42.   // 向心知天气服务器服务器请求信息并对信息进行解析
    43.   httpRequest(reqRes);
    44.   delay(3000);

    45. //  lcd.clear();
    46. //  lcd.setCursor(0, 1); //设置光标位置
    47. //  lcd.print("time:");
    48. //  lcd.print(millis() / 1000); //计算运行时间
    49. }

    50. // 向心知天气服务器服务器请求信息并对信息进行解析
    51. void httpRequest(String reqRes) {
    52.   WiFiClient client;

    53.   // 建立http请求信息
    54.   String httpRequest = String("GET ") + reqRes + " HTTP/1.1\r\n" +
    55.                        "Host: " + host + "\r\n" +
    56.                        "Connection: close\r\n\r\n";
    57.   Serial.println("");
    58.   Serial.print("Connecting to "); Serial.print(host);

    59.   // 尝试连接服务器
    60.   if (client.connect(host, 80)) {
    61.     Serial.println(" Success!");

    62.     // 向服务器发送http请求信息
    63.     client.print(httpRequest);
    64.     Serial.println("Sending request: ");
    65.     Serial.println(httpRequest);

    66.     // 获取并显示服务器响应状态行
    67.     String status_response = client.readStringUntil('\n');
    68.     Serial.print("status_response: ");
    69.     Serial.println(status_response);

    70.     // 使用find跳过HTTP响应头
    71.     if (client.find("\r\n\r\n")) {
    72.       Serial.println("Found Header End. Start Parsing.");
    73.     }

    74.     // 利用ArduinoJson库解析心知天气响应信息
    75.     parseInfo(client);
    76.   } else {
    77.     Serial.println(" connection failed!");
    78.   }
    79.   //断开客户端与服务器连接工作
    80.   client.stop();
    81. }

    82. // 连接WiFi
    83. void connectWiFi() {
    84.   WiFi.begin(ssid, password);                  // 启动网络连接
    85.   Serial.print("Connecting to ");              // 串口监视器输出网络连接信息
    86.   Serial.print(ssid); Serial.println(" ...");  // 告知用户NodeMCU正在尝试WiFi连接

    87.   int i = 0;                                   // 这一段程序语句用于检查WiFi是否连接成功
    88.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 WiFi.status()函数的返回值是由NodeMCU的WiFi连接状态所决定的。
    89.     delay(1000);                               // 如果WiFi连接成功则返回值为WL_CONNECTED
    90.     Serial.print(i++); Serial.print(' ');      // 此处通过While循环让NodeMCU每隔一秒钟检查一次WiFi.status()函数返回值
    91.     lcd.setCursor(0,1);
    92.     lcd.print(i++);
    93.   }                                            // 同时NodeMCU将通过串口监视器输出连接时长读秒。
    94.   // 这个读秒是通过变量i每隔一秒自加1来实现的。
    95.   Serial.println("");                          // WiFi连接成功后
    96.   Serial.println("Connection established!");   // NodeMCU将通过串口监视器输出"连接成功"信息。
    97.   Serial.print("IP address:    ");             // 同时还将输出NodeMCU的IP地址。这一功能是通过调用
    98.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 WiFi.localIP()函数来实现的。该函数的返回值即NodeMCU的IP地址。
    99. }

    100. // 利用ArduinoJson库解析心知天气响应信息
    101. void parseInfo(WiFiClient client) {
    102.   const size_t capacity = JSON_ARRAY_SIZE(1) + JSON_OBJECT_SIZE(1) + 2 * JSON_OBJECT_SIZE(3) + JSON_OBJECT_SIZE(6) + 230;
    103.   DynamicJsonDocument doc(capacity);

    104.   deserializeJson(doc, client);

    105.   JsonObject results_0 = doc["results"][0];

    106.   JsonObject results_0_now = results_0["now"];
    107.   const char* results_0_now_text = results_0_now["text"]; // "Sunny"
    108.   const char* results_0_now_code = results_0_now["code"]; // "0"
    109.   const char* results_0_now_temperature = results_0_now["temperature"]; // "32"

    110.   const char* results_0_last_update = results_0["last_update"]; // "2020-06-02T14:40:00+08:00"

    111.   // 通过串口监视器显示以上信息
    112.   String results_0_now_text_str = results_0_now["text"].as<String>();
    113.   int results_0_now_code_int = results_0_now["code"].as<int>();
    114.   String results_0_now_temperature_str = results_0_now["temperature"].as<String>();

    115.   String results_0_last_update_str = results_0["last_update"].as<String>();

    116.   Serial.println(F("======Weahter Now======="));
    117.   Serial.print(F("Weather Now: "));
    118.   Serial.print(results_0_now_text_str);
    119.   Serial.print(F(" "));
    120.   Serial.println(results_0_now_code_int);
    121.   Serial.print(F("Temperature: "));
    122.   Serial.print(results_0_now_temperature_str);
    123.   Serial.println(F(" C"));
    124.   Serial.print(F("Last Update: "));
    125.   Serial.println(results_0_last_update_str);
    126.   Serial.println(F("========================"));

    127.   // 设置lcd1602显示信息
    128.   lcd.clear();
    129. //  delay(1000);
    130.   lcd.setCursor(0, 0);
    131.   lcd.print(results_0_now_text_str + " " + results_0_now_temperature_str + "c");
    132.   lcd.setCursor(0, 1);
    133.   lcd.print(results_0_last_update_str);
    134. }

网友A(2023-12-31):
时间哪里没有实时更新呢,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