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芯片替换问题

楼主(2022-08-04):
在网上找到这张图纸,目前HYM3085芯片了解太少,想请教一下,HYM3085跟SP485EEN芯片替换,能否实现?

网友A:
对照规格书看引脚和基本电路是不是一样

网友B:
没有特殊要求理论上可以替换
两个芯片的规格书在附件附上

网友C:
基本通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特殊要求理论上可以替换
两个芯片的规格书在附件附上

我手里有这个电路的板子,目前测试485功能,uart通信没问题,只要通过这个SP485芯片回路,通过电脑串口根本连不上。。。

网友D:
厂家资料看,这两芯片差别不大,应该可以代用

网友E:
直接替换

网友F:
论坛上有一些代码是很久以前的代码,那时候的单片机运行速度并不怎么快
所以这些代码在RE=1;之后就马上开始串口发送
但485从输入到输出状态之间的转换是需要延时的,一般是200nS左右,以前的单片机不快,是不需要延时的
如果你用STC8G或者是STM32
可以在RE=1;之后加一个50uS左右的延时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