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道差分驱动芯片,只上电不工作状态,是不是有较高的电源电流

楼主(2022-08-04):
请教个四通道差分驱动芯片在无输入状态下,只供电状态下,是否有个较高的电源电流。
实际现象:
(1)采用的芯片型号是am26lv31e,电路中采用1A的LDO电源芯片(5V转3.3V)给7个am26lv31e供电,结果上电后电源芯片发热,表面温度达到65摄氏度左右,去除掉几个差分驱动芯片,电源芯片温度立即下降;
(2)实测3.3V的供电电流,差不多有0.5A
想请教的问题:
(1)四通道差分驱动芯片在无输入状态下,只上电是不是就有几十毫安的电流,这个电流有办法下降嘛?
(2)关于电流的问题也查阅了规格书,如附件图片,其中关于ICC的描述有不一样的地方,一个是100uA;一个是100mA,还请解释分析下;
(3)1A的LDO电源芯片(5V转3.3V)工作温度是-40~125摄氏度,目工作电流约0.5A(环境温度25摄氏度条件下),但表面温度达到60-65摄氏度,是否需要更换功率更大的电源芯片;

规格书信息

规格书信息

规格书icc=100mA

规格书icc=100mA

网友A:
100uA是待机电流 意思是不接任何负载,也叫对地电流。1A这么大的负载,可以加散热片来解决温度高的问题,如果是贴片的,增加铺铜面积,在铺铜上放上过孔有利于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