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AC通断的方式

楼主(2022-08-04):
最近,老板安排开发一款即热型饮水机,有一个关键点是,AC220V 的加热器,要通过控制AC220V 的通断,实现调温,这在DC控制叫PWM,现在是AC,这应该如何实现;控制AC通断的方式有哪几种,最常用,可靠的是那种方式。

网友A:
请 搜索  可控硅   。有过零通断,  有移相调压,移相调压类似PWM,都是很成熟的技术,电路普及,零件好买,调试简单。

网友B:
简单点,买个交流固体继电器,里面就是个可控硅,又叫晶闸管,它的特性是输入有电压,输出就有电压,但是输入没有电压,输出有电流的话,是不会关断的,只有等输出没有电流了,才会断开。
因为输出控制是交流电,它是周期性的电流,10微秒就会过零一次,你给交流固态继电器一个PWM脉冲信号,有脉冲,就会导通,没有脉冲,最多过10微秒就会断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 搜索  可控硅   。有过零通断,  有移相调压,移相调压类似PWM,都是很成熟的技术,电路普及,零件好买 ...

对,移相调压可控硅的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D:
直接用继电器控制成本会更低吧!

网友E:
继电器不行吗? 想要无触点的,那就上可控硅。

网友F:
市电220V电压过来不用隔离就直接通加热管吗?你的加热装置需和220V隔离,不能像过去塞暖水瓶里的热得快那样!如果加热装置已隔离最便宜的是用可控硅!

楼主:
对,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从而控制输出功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继电器控制成本会更低吧!

不行,你要看清楼主说的,那是即热型热水器,继电器不适合频率高的通断。一秒钟时间内通断一次,那是要继电器的命。如果是蓄热型的热水器,可以采用二位控制,温度达到上限就关,小于下限就开。也可以采用长周期的开关量的模拟量输出,如50秒周期,输出45%,就是通22.5秒,断27.5秒。这样不至于影响继电器的寿命,也能保证控温精度。
但即热型热水器,必须短周期控制,采样周期也必须短,输出信号周期也要短。如采样周期为1秒,控制周期也是一秒。热水控制在45度,当打开热水时,出来的热水温度还很低,就会满功率输出,温度上来了,就会减少输出,晌应很快,直到温度达到45度,输出也稳定在某一值上,如果开大了阀门,温度下降,输出又会变大。

网友G:
可控硅就好了

网友H:
可控硅,而且原理图网上一搜一大把。

网友I:
用一个液涨式温控器就可以控制16A3000w的加热器,十几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