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作用是啥?是和三极管一样相当于一个开关吗

楼主(2022-08-04):
在单片机中,mos管有什么作用,是和三极管一样相当于一个开关吗?在单片机中为什么要用mos管?

网友A:
MOS管可以放大,可以当开关,但它只是有这种和三极管一样的功能而已
MOS管不等于三极管
至于在单片机中为什么要用mos管?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好了

网友B:
mos管和三极管区别于控制是电压和电流的,都有截至区放大区饱和区,应用范围有区别高阻抗和低阻抗,注意事项有区别mos管注意栅极电压泄放和电压击穿。

网友C:
也是,就是造个电容,居然有瓷片、独石、涤纶.....最恶心竟然还有用稀有元素来做的,怎么选 ? 至于么
至少,MOS管不叫三极管,说明区别还是巨大的哈。
最后奉劝一句:看书最好是故事会和女友一类,那样或可以轻松%%,%%这东东现在不要去碰 !!

网友D:
MOSFET 晶体管可以用作开关,就像使用 BJT 晶体管一样。 但驱动 MOSFET 晶体管的原理与驱动 BJT 晶体管的原理不同。

网友E:
建议找相关两者的书读读吧,这样靠谱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可以放大,可以当开关,但它只是有这种和三极管一样的功能而已
MOS管不等于三极管
至于在单片机中为什 ...

就是如果没有mos管,单片机会咋样,有些电路板必须用到mos管,除去一个开关的作用

网友F:
三极管对电流大小有要求的,mos只要电压满足就可以,电流大小无所谓

网友G:
你想做开关的时候,MOS管也可以和三极管一样用,但是两者区别还是有点大的,有些地方不能互换。

网友H:
MOS管功能和三极管差不多,不过mos管只适用在低电压低电流的电路做开关,放大用三极管

网友I:
MOS管导通时相当是一个电阻,电流很小时可以输出很低的电压接近0V。三极管导通时相当一个二极管,电压降至少0.6V,输出最低电压>0.6V,所以单片机用MOS管才可以输出0V。

网友J:
引用 网友I:
MOS管导通时相当是一个电阻,电流很小时可以输出很低的电压接近0V。三极管导通时相当一个二极管,电压降至 ...

三极管深度饱和是压降也可以小于0.1V的,看具体情况。

MOSFET是点阻特性(压控电阻),用电压控制其导通,输入等效于一个电容,即导通后是一个电阻,如果接一个电流可以很大的电源上去,则容易出现过流烧毁。

三极管是恒流特性(流控电流源),输入为电流,输出等效一个恒流源,短时间过流一般不容易烧毁。

网友K:
用在开关的时候,三极管要电流,mos只要电压,三极管电流
IE=IB+IC ,(I)电流,控制IB电流,开关ON/OFF.
mos:,控制VGS电压,开关ON/OFF.

网友L:
MOS管是电压驱动型,功耗低;而BJT是电流驱动型,功耗会大;所以单片机都是用MOS集成,可以做到低功耗;

网友M:
mos管电压驱动,三极管电流驱动

网友N:
用mos做逻辑器件功耗会小很多因为mos是电压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