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3.5V的开关电源,能直接给12V的铅酸电池充电吗?

楼主(2022-08-04):
我们有个产品,供电可以是AC220V转DC13.5V供电,也可以是12V的铅酸电池供电。我们能这样使用吗?

楼主:
主板电源输入接到开关电源的输出,开关电源的输出同时接到电池上。当AC220V没有时,电池能给主板供电吗?

网友A:
参考UPS切换,你直接接一起,电池一直充电会损坏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板电源输入接到开关电源的输出,开关电源的输出同时接到电池上。当AC220V没有时,电池能给主板供电吗?

12V铅酸电池充满电时电压是14.4V。两者可以并联供电兼电瓶充电。DC13.5V端要考虑反向倒灌有无危害。最好做成UPS模式。

网友C:
电源有限流控制的就可以。

网友D:
具体看负载是什么电路,只要不超过误差就可以。

网友E:
当然可以,12V铅酸电压浮充电压14.4V。浮充就是恒压充电,不去管什么电流,可以一直接着。

网友F:
不能
在会用的人手中,它是可以能电池充电的
但是,你问了,就说明你并不会用,所以不能
如果充电电流过大,如果有加水的电瓶,盖子那个地方有水就会流出,估计是里面有气或者膨胀了
如果是免维护的铅酸电池,就是常用的这种只有正负极的,没有加水孔的,就不知道了,因为没试过大电流充电

网友G:
某一个宝上买个蓄电池充电控制板

网友H:
原理上可行,但实际没有这样用的。先不说你的开关电源是否能够提供足够的电流,满足同时对主板供电以及对蓄电池充电,13.5v蓄电池并没有达到充满截止电压,长时间使用,增加了电源消耗,同时影响蓄电池的使用寿命,长时间充电,电解液是有蒸发消耗的,可以简单理解为煮水,结果可想而知。想要正常使用就必须加入相应的控制和转换电路,那还不如直接上UPS了

网友I:
存在风险,要设计一个铅酸充电模块才行,防止过充,过流,爆炸。这是必须做的。

网友J:
可以这样用,但是要考虑过流问题和开关电源的倒灌问题。

网友K:
开关电源功率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充电使用。

网友L:
充电器与电压源是有区别的。
了解了,就可以变通使用。
不了解,不建议使用。有安全隐患。

网友M:
13.5V的开关电源不能直接用作12铅酸电池的充电器吧,12V铅酸电池充满电压14.4V这样充一直充不满,而且没有相应的充电保护电路。

网友N:
原理上可以,但需要考虑电流的控制,不建议这么用

网友O:
可以,最好串接一个大功率、大电流二极管,防止蓄电池倒灌,

网友P:
可以,要有限流和停电后防止电瓶反向放电

网友Q:
13.5V开关电源不能直接给12V蓄电池充电,因为充电的时候即要考虑充电电压,还要考虑充电电流。比较好的方法是先恒流,再恒压。

网友R:
它可能需要升压直流转换器。

网友S:
可以,铅酸电池浮充电压13.8V。13.5V相差不大,可以直接充电

网友S:
AC-DC电源输出端都有直流二极管(大多是肖特基管),本身具有单向导通特性,所以,不用担心电流倒灌问题。

网友T:
实际上是能用的。但是有一点,你的电池永远充不满。也不存在过充,因为12v的铅酸蓄电池最高充电电压是14.8v.

网友U:
最好不要

网友V:
当电池电压很低,会造成拉低输出,电源无法正常,所以电源要有抗拉低电压的功能

网友W:
理论大于12V就可以充电,但电压底的时候会拉电压很厉害,所以你要比他高,看下电池特性,加个保护管

网友X:
不行,13.5V给12V的铅酸蓄电池充电,充不满。

网友Y:
铅酸蓄电池浮充电压是13.8V,13.5长时间充应该没啥问题,只是如果用电过快可能会充不满

网友Z:
开始恒流充电,13,5v时,转为恒压充电,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