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tsp543是否满足线性电源的要求?

楼主(2022-08-04):
求问  电路问题

网友A:
1、先去了解一下线性电源的定义。
2、除了线性电源,还有什么电源与之相区别?

网友B:
你这个就和问怎么判断青菜是否满足素菜的要求差不多,这个让人怎么回呢
直流电源分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网上很容易查到详细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