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牌子51单片机能代替中颖SH79F1620A这个型号的51单片机吗?

楼主(2022-08-04):
28脚,最好脚位能对上

网友A:
用什么代替,具体看程序、寄存器、中断的使用情况。

网友B:
人都这么不想自己动手的吗
下载一个SH79F1620A数据手册
去百度一下有多少单片机是用51内核的
去用51内核单片机的官网对比一下
来去不就这三件事情吗?
为什么要自己坐在家里等着别人去做这三件事情,然后来告诉你呢?

网友C:
太多的能替代,便宜的可能只要几毛钱。
明确具体要什么功能,如果每项指标都需要达到或超越,可以找价格相对高些的(一般功能也强些)。
关键是你有没有源代码来移植或重写代码的能力

网友D:
几乎无法100%替换。

网友E:
功能都差不多,随便换,stc8h8k64u-tssop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