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抽水器电路原理图,学习研究一下

楼主:
闲来无事,拆了个桶装水抽水器。如图:

测绘PCB,Sprint-Layout 6.0输出电路图如下:

电路大致原理:单节18650锂电池(实测3.838v)当其电压高于3.3v以上时稳压管D2击穿,至Q4基极得电导通为后面的Q3,Q7提供到地的电流回路,(猜想当电池电压低于3.3v左右时,D2达不到击穿电压,相当于开路,Q4无法获得基极电流不能导通,从而切断了后极对地回路,电路不能启动,同时保护了锂电池不至于过放。)
    ☆ 问题一:D2在PCB上的丝印w3,经查是3.3v稳压二极管,而电路实测压降2v左右,不知如何理解
R3,R9分压得1.236v,当轻触开关K1被按下,Q3导通Q7获得正偏也导通,通过R1为Q1栅极提供约3v开启电压,Q1导通电机得电,抽水器正常工作。另一路经由R6,R7,R8分压维持Q3持续导通,电机持续输出。
该电路板结构小巧全部采用贴片元件(C2,C4,C5,C6未测均未标出),开机原理一看便懂,连我这个稍有模电基础的菜鸟也能猜出个一二三,然而电路设计比较巧妙,当再次按下K1时,电路即停止运行。(猜想该功能的实现可能与C6的充放电有关,由于水平有限,百思不得解)

☆问题二:该电路能够实现一键启停,抽水器工作时K1被再次按下,是如何实现停机的,望各位前辈高手,不吝赐教,还有电路中C5起什么作用,希望一并解答,谢谢!

网友A(2022-08-04):
粗略看一下能实现开关机翻转因为C6充放电极性变化通过按键施加实现

网友A:
单按键开关电路不少都能起到开关左右C5作用是缓慢关闭,锂电池保护用其他电路也能实现.C6充电起初由R3R9,自锁后由R19三极管R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按键开关电路不少都能起到开关左右C5作用是缓慢关闭,锂电池保护用其他电路也能实现.C6充电起初由R3R9,自 ...

感谢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B:
感谢大师指点,参考C6充放电的极性反转,刚刚实测了电路,待机时R9上端即C6右侧1.236v,K1按下降至1.158v。而C6左侧由原来的接近0v较慢上升至1.852v。之前C6经R3R9充电为左负右正,电路开启后Q7,R6,R7,R8,Q4以及R19,Q3,R8,Q4两条回路电流的加入使得R8下端即C6左侧电压被抬升,实测1.852v,继而实现了C6的充电极性反转(左正右负),当K1被再次按下时,Q3基级反偏截止,电路停止工作进入待机状态。不知以上分析对否,另外C5并接与MOS管栅源极,其内本身就存在寄生电容,我们避之而不及,根据惯性思维R2的作用是帮助加速关断,那么C5的加入减缓了关闭,就让人不解了,MOS管做开关用不是开启和关闭越迅速,其可靠和效率也越高吗,

网友C:
感谢您分享原理图,这对我在类似项目中的设计很有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师指点,参考C6充放电的极性反转,刚刚实测了电路,待机时R9上端即C6右侧1.236v,K1按下降至1.158v。 ...

后边有个电机,感性负载,不是越快越好

网友E:
由于有刷的直流电机运行时有产生大量的脉冲干扰,感觉C5应该作为抗干扰滤波用。

网友F:
你这个开关,开启后能关闭吗?

网友F:
大概看了一下,应该是长按开关,开启工作,当你松开开关时,就关闭不抽水了。

网友G(2022-09-05):
跟着楼主一起学习

网友H:
这个单键开关设计的思路很好

网友I:
这个就是一个三极管自锁电路  具体流程参考一下这个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 ... fd87b9a76eb8ec698bf
基本是一样的
三极管自锁

网友I:
【今天带大家采用两只三极管实现自锁小电路,如果模电学好了这个电路并不是很难】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9b96129f5df0638b9e4

三极管自锁

三极管自锁

网友J:
楼主电路如果没有画错,肯定无法关断!C6会一只保持R3与R9分压,按下按键会被Q3的BE结钳位,但仍然会使Q3导通!所以Q3导通后无法截止,电路也就无法关断了

网友J:
14楼的电路才能正常工作,楼主电路C6缺少一个反馈电路,在Q3导通后C6没有放电,所以无法实现关断,要实现关断功能,C6与Q3的C极需要接一只反馈电阻为C6提供放电回路

网友J:
试一试这个电路,实验宽电压范围都能够正常实现开关。

三极管自锁开关(宽范围电压使用).png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粗略看一下能实现开关机翻转因为C6充放电极性变化通过按键施加实现

这个电路中的C6极性能变化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师指点,参考C6充放电的极性反转,刚刚实测了电路,待机时R9上端即C6右侧1.236v,K1按下降至1.158v。 ...

如果你的电路没有画错,那么,C6的极性如何实现反转?能不能解释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大概看了一下,应该是长按开关,开启工作,当你松开开关时,就关闭不抽水了。

不是不能导通而是不能实现关断。C6没有放电回路,所以,C6无法实现极性翻转

网友J:
这个电路可以尝试将R3改接到Q1的D极为C6提供放电回路有可能实现一键开关

网友K(2022-11-02):
这个图画的不错

网友L:
我只能看出两个三极管互锁

网友M(2023-10-30):
各位大神看下,这个抽水器最近开始,只抽一会就自动停了,一般来说原来都是快抽满一个烧水壶才停。之前怀疑电池老化,但后来拔插一下电池又能正常抽了,但过段时间又是只抽几秒就自动停了,是不是电路上有元件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