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们在PCB物料报价的时候,BOM里面有Fiducial_marker,但这个好像是基准参考点

楼主(2022-08-05):
请问我们在PCB物料报价的时候,BOM里面有Fiducial_marker,但这个好像是基准参考点,到底需不需报价呢?求解。

网友A:
Fiducial_marker有可能是个零件,也有可能只是PCB上面印的记号,你都不知道,我们盲猜能猜出什么来?

网友B:
这个基准点是做板子时做上去的,用来确定元件相对坐标的,你怎么么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