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向可控硅的控制触发脉冲

楼主:
1、双向可控硅在交流电的正、负半周时,加在其控制端上的触发脉冲,是否必须是对应的正、负脉冲。
2、双向可控硅在交流电的正、负半周时,加在其控制端上的触发脉冲,只需同样的正脉冲。
有知道的高手,请指点一下。

网友A(2022-08-05):
触发电压正负都可以,负电压更容易触发,电压大于3V就可以。

网友B:
不需要只要有足够的脉冲信号即可

网友C:
Application Note 闸流管和双向可控硅 - 成功应用的十条黄金规则 AN10121 Philips Semiconductors Philips Semiconductors 闸流管和双向可控硅 - 成功应用的十条黄金规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只要有足够的脉冲信号即可

谁告诉你不需要的,你的知识都是跟谁学来的?体育老师还是看门老大爷???

随便找了个可控硅BTA16的datasheet,你瞅瞅Gate Trigger Current那个参数,是能不需要考虑极性随便触发的吗?

网友D:
器件手册上有数据。

网友E:
正负脉冲均可触发,负脉冲灵敏度更高些。我一般用10~50us的脉冲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