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芯片作为驱动IC的OLED屏如何使用ISP功能用另一片单片机控制

楼主(2022-08-05):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有谁玩过OLED智能显示终端不?其实就是MCU芯片作为驱动OLED屏的IC (OLED智能终端),想请教一下如何实现动态显示功能

网友A:
问题有点看不懂,单片机控制OLED的话就是IIC或者SPI通行,主要是初始化显示屏,指令要参考datasheet

网友B:
具体一下,就是OLED屏里已经有一个芯片了。比如1306吧。只是用一个MCU和这个1306通讯就可以 显示了。另外在和别的MCU 通讯,可以选择用串口。可以用SPI。
这是你想要的吗?

网友C:
智能是营销用词,单片机没有智能的
动态显示功能就像"加大力度"一样,好像什么都明白了,却又什么都不明白,我实在不知道OLED的动态显示功能是什么?

网友D:
读通所用到的所有器件手册,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