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TF卡SD卡二合一读卡器(GL823K)电路原理图PCB

楼主:
简单易制,一装就用,芯片某一个宝2元左右包邮。利用原来坏的读卡器的卡槽和插口。涂便宜撸的几个牛屎读卡器都坏了.....附件是AD的工程文件,原理图和PCB图,直接打样就可以。
别问我速度怎么样,2.0的接口能怎么样,不比牛屎的差,能用耐用就行了。

Altium Designer画的电路原理图和PCB文件如下:

AD原理图和PCB下载:
读卡器

网友A(2022-08-28):
请问楼主:需要安装程序吗?

网友B(2022-12-02):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需要安装程序吗?

不用了

网友B:
不用程序

网友C:
这个电路好像有点小问题,鼠标选弹出TF,不拔出读卡器只拔出TF卡的情况下再插上TF卡,会不认卡的现象

网友D(2023-01-23):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好像有点小问题,鼠标选弹出TF,不拔出读卡器只拔出TF卡的情况下再插上TF卡,会不认卡的现象

我用过的读卡器好像都这样

网友E(2023-03-03):
楼主厉害,好想做一个试试

网友F(2023-04-15):
为什么做的读卡器电脑不识别

网友G(2023-10-09):
小白请教一下,板子上的RTC是什么功能?

网友H:
GL823吗,当年我也做了一个,当时有问题就没在研究www.eefocus.com/forum/thread-7321-1-1.html
因为在那之前已经做了另一个方案的读卡器,所以能用就没继续搞下去www.eefocus.com/forum/thread-6525-1-1.html
不过AU6631这个IC太老了,只支持4G以下的卡,当时也是想用823应用到大容量卡上去

网友I(2023-11-18):
这个可以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