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有没有薄的电机?

楼主:
想寻找一个类似图片的中空电机,电动,气动,液动,什么动都行。
主要要尽量轻薄,

要求中间是是定子,外面是转子,中间的孔直径不小于20mm,图片是步进电机,这个不是需求,只要能转就行。

某一个宝没找到,求问有什么可行方案吗?

网友A(2022-08-05):
留下没有技术的眼泪,看了拆解视频,空心杯马达,感觉合适。又不了解电机原理和制造方法,难搞,

网友B:
无刷电机多的是

网友C:
小量的话没必要自己搞,定制一个就可以了。知道原理和方法又怎么样呢?难道你真的要从铁芯、喷漆、绕线、换向器(直流电机)、碰焊、动平衡、电枢测试、啤杯士等等做起吗?原理和制造方法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麻烦的

网友A:
今天看了爪极电机,看起来比空心杯电机简单,
只要在管子上绕制线圈,然后用爪子包裹起来,看起来有点累死感应电机。
和吊扇原理一样,虽然重量增加,但是简单,力气也大。

网友D:
多薄?无刷2204你看合适不?

网友D:
我记得以前有个好像是松下牌子记不清了就是超薄单放机电机就特别薄

网友E:
罩极电机启动力矩比较小

网友A:
还没决定好,气动的也考虑,气动优点也多,因为对速度没要求,一分钟几十转就够了,还有源源不断的二氧化碳气体,正好可以利用,这样又解决了散热问题。电机还要考虑散热问题,

谢谢回复

网友F:
机械硬盘里有个电机够薄吗?光驱里也有一个。

网友G:
寻找实用的微型电动机。

网友A:
最终方案决定,用电机和气动和电磁铁三个方案,先做气动的,扇叶就放在尾部,

气动省空间,又不用考虑温度,制作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