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频率、休眠与功耗

楼主(2022-08-05):
单片机驱动一块屏幕,每秒刷新一次,然后单片机休眠。

是用高频快速刷新完屏幕进入休眠更省电还是使用低频刷新屏幕省电,就考虑单片机自身功耗!

网友A:
只考虑单片机功耗的话,低频省电

网友B:
个人感觉对于单片机内部都是一样的,都是一定量数据进行高低电平转换, 对于外部不太一样 速度慢 单片机提供电流时间长,速度快单片机提供电流时间短。  个人想法  仅供参考

网友C:
这个得看具体情况啊。屏幕的驱动方式,写入等待情况,需要写入内容的量,等。
写入等待短,当然高频省电,否则就得算一下不同频率的功耗和所需运行的时间。

网友D:
有一种东西叫"万用表",它可以测量一些电路的电流,并且能显示出来,非常的方便
如果是我,我会先用高频快速写入,然后进入休眠,并记录下写入时的电流和时间,和休眠电流数据
然后再慢速写入,再进入休眠,并记录相关数据,进行对比
一对比计算就能知道结果
而不是发个帖子问
如果你不知道写入的总时长,可以用示波器测量一下
没有示波器,可以用单片机的定时器记录,写入完成之后,显示时间
先不写休眠部分的代码,验证一下
这些过程并不会花你太多的时间

网友E:
高频写入稍省电

网友F:
只要芯片工作这个功耗,不会太低,看用频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