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单片机和32位单片机的区别

楼主(2022-08-05):
8位单片机和32位单片机的区别,是不是只有寄存器多少的差距和数据总线输送多少位的差距这些区别,还有就是这个数据总线如果是处理8位的,是不是就是指处理寄存器的?

网友A:
寄存器宽度的不同,不是寄存器多少的差异。

网友B:
8位跟寄存器是没有对等关系的
8位指的是内部的总线宽度是8位的
但大多单片机的寄存器宽度是统一,像STM32就是固定的32位,有的有效位可能是16位的,但宽度还是统一的32位
也就是8051内核的32位是什么都有的

网友C:
8位MCU是指总线宽度是8位的MCU。
32位MCU是指总线宽度是32位的MCU。

网友D:
其实这个好像就跟64位处理器和32位处理器一样的差别,运行速度方面....

网友E:
读两者的手册,比什么都强。

网友F:
最主要的区别就是一个是8位,一个是32位,你想知道更具体的,就去读手册

网友G:
寻址空间差太大了,8位最多理想情况下256BYTE,32位最大可寻址到4G,一般单片机也不用内存管理,寻址空间越大,外设资源越丰富,寄存器设置更丰富,毕竟8位和32位差四倍呢,所以才有高字节,低字节,字寻址,双字操作这个说法,从而指令集也不一样。这也是为何8位和32位指令集不一样,效率不一样的原因